[其他] 小六脚芯,丝印5E 6.N。

楼主(2023-07-07):
可帮忙查查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有什么代替。

网友:
说些题外话。

拍照要清楚点,要全面些。

否在,大家都忙,一看一头脑子,赶紧关掉,换下一个。

网友A:
拍的不太清楚,1脚位的小点位置感觉不太对.   搜到的一个PEMD15,楼主自己按外围电路对一下吧.

网友:
WIFI6的前一款,5E也不错了

网友:
拍的不错,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太清楚,1脚位的小点位置感觉不太对.   搜到的一个PEMD15,楼主自己按外围电路对一下吧. ...

多谢,这是熔纤机高压包的电路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