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米电视3长条音箱

楼主(2023-07-07):
小米电视3长条音箱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似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因为好象国内类似的电视音箱含主控与电视屏分体设计的,就此一款了,此电视买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拆开看看。

网友:
传说中的回音壁?

网友:
感觉主板主芯片像老式桥

网友A:
一个音箱里面还集成了这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音箱里面还集成了这么多东西

电视机的主控芯片及电路也在这里了,所以里面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音箱是电视主机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不错啊

MSD6A928是Mstar/晨星2015年曝光率最高的电视芯片,没有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在售的最强电视芯片之一。这款芯片采用基于ARM Cortex-A17架构的四核处理器,采用Mali T760 MP4四核GPU图形芯片,支持H.265硬解码,性能堪称彪悍。即使如此,相比智能手机芯片依然落后了整整一代。但对于当前的智能电视来说,已经是极为彪悍的了。采用这款芯片的电视产品有乐视超3、小米电视3、小米电视2S等热门高端机型。
主流高性能智能电视采用的MStar MSD6A928 四核A17芯片跑分在40000分左右,部分机型甚至在4万以下,

网友:
它与电视机屏幕部分是怎么连接的呢?

网友:
电视音箱含主控看着做工不 错

网友:
这个跟乐视当年的屏霸音箱很相似

网友:
这音箱有啥功能?还集成了电视芯片。

网友:
那估计是为了把电视做薄,把主板都集成到箱里了。这种方式还是有优点的,维修更方便

网友:
看着很复杂,IC 不少啊

网友:
这种设计独特

优点就是好修理

网友:
16年买了60寸的5k多,另外购入蓝牙低音炮,效果蛮不错的,当时承诺可以升级,结果就停产了。。。。。现在正常使用在

网友:
做工不错~ 集成电路 ~~芯片多啊 ~~~
小米用实际证明价格值得。

网友:
这密集的电路,坏了不好维修吧

网友:
音箱是电视主机,你不说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以前是王者,现在是鸡肋
不如现在运营商送的盒子  905l3 或者3798mv300 都比它强。
这货发热量大,制程和效率都落后,就是配合2g内存 都卡
而且适配的系统版本低,开放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