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铜铝焊丝,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3-07-07):
需要铜铝管对焊,在淘宝上买了两家焊丝,都不太好用,融化了对铝管不太浸润,效果很差。

网友:
没这样搞过!

网友A:
都一样的,铝管焊接前需要打磨光亮,要用单气喷枪,不能用氧气焊枪,温度控制在500度左右,先焰尾烤铜管加热,焊条碰触火焰烧不到的铜铝管接界处,只要焊条融化就把火焰靠近一点铜管加热,焊条融化后圆润接触接缝处立即收火。

焊条不能液体状接触铝管太长时间,会不断侵蚀渗透铝管变成合金融化穿孔造成焊接失败,温度越低焊接时间就越充裕!
最好是铝管插入铜管焊接,反向的话焊接比较困难,温度控制不好铝就化成水了。
实在不行建议用压接,专用钳买不起可以买把鲤鱼钳钳头切个缺口自己改造一把。

注意!和磷青铜焊条不同,铝焊丝不能直接火焰加热!

网友:
楼上高手,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铝管焊接前需要打磨光亮,要用单气喷枪,不能用氧气焊枪,温度控制在500度左右,先焰尾烤铜管加 ...

铜铝对焊,可以使用液化石油气罐的火焰加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铝对焊,可以使用液化石油气罐的火焰加热吗?

拿废空调铝管焊接几次就有经验了,掌握了温度后焊接很简单,不建议对焊的,最好是插接焊接,焊条强度很低,对接容易折断!

网友:
焊接铝 难焊的一批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铝管焊接前需要打磨光亮,要用单气喷枪,不能用氧气焊枪,温度控制在500度左右,先焰尾烤铜管加 ...

还有种烙铁焊接铝铜的焊锡丝。。。含大量的锡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废空调铝管焊接几次就有经验了,掌握了温度后焊接很简单,不建议对焊的,最好是插接焊接,焊条强度很低 ...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铝管焊接前需要打磨光亮,要用单气喷枪,不能用氧气焊枪,温度控制在500度左右,先焰尾烤铜管加 ...

你为何如此优秀

网友(2024-06-20):
要买专门焊铝的焊锡丝,,里面含大量的锡

网友:
以前过去修冰箱,铝蒸发器都是用胶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