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问一下,SSD的功耗比机械盘能小多少.

楼主(2023-07-07):
我的小服务器上使用的是4片的机械硬盘,3片2T的,1片4T的;看功耗还挺大的,是服务器里面最耗电的部分.
我想知道
1,  如果换成同容量的SSD,功耗能大概降多少?
2,  寿命会比机械盘的寿命高吗?

网友:
寿命肯定没机械硬盘久(TLC颗粒)然后功耗的话你可以多算一点就按着4W(一般最大功耗都没这么多)去算

网友:
服务器的硬盘都是24小时不休眠的所以功率只大不小,换SSD发热你可能受不了,数据安全性和可用性也不一定受得了,加上最近高速SSD功耗其实也不低,自己看着搞呗

网友:
寿命一般比机械硬盘强,毕竟读数据基本不会损耗寿命,而机械硬盘读写均耗。但是,数据恢复机械硬盘比较容易。如果纯替换,考虑到sata接口,功耗一般就2~4W,待机更低。

楼主:
那我还是先用着现在的机械硬盘,抽一个盘位搞个SSD来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