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YPE-C 的一个疑问题

楼主(2023-07-07):
想问市面上是否有这样一种数据线,一端是USB  3.0公头,一端是TYPE-C头,如果没有就不接着问了,如果有,USB 3.0 的线如何接到TYPE-C头上,我们知道TYPE-C是有USB 2.0 两根1组线,然后是TX1+  TX1- ,  TX2+  TX2- ,两组与RX1+  RX1- ,  RX2+  RX2- 两组,共5组十根,那么问题来了,USB 3.0 是TX1+  TX1- 与RX1+  RX1-  两组线,共3组,如何接到TYPE-C这5组线中,USB 2.0 还好接,后面如果只是TX1+  TX1- 对应TX1+  TX1- ,RX1+  RX1-对应RX1+  RX1- ,如果这样好像TYPE-C又不能正反插了,

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问,是这样的,我们超级本是主设备,上的TYPE-C 是全功能5组线,那么不管你从设备是5组,3组,还是1组,我主设备都能识别,并对应给你DP 信号,或USB 3.0   或 USB  2.0  ,,但我手里一个案子,本身主设备就一个USB 3.0 接口3组线,客户要配个TYPE-C口,这样TYPE-C线明显接不全,外部从设备如果是USB 2.0 那没问题,如果外部从设备是USB 3.0 ,如果两边是USB3.0 的A头也没问题,现在问题是一个C口,一个A口,不是有正反插的问题。

网友:
实现不了usb3.0传输的,就算是3.0的头,也只能按2.0的定义来接线

网友:
你想多了,TYPE-C就是为3.0而生的,不能传输3.0协议不就搞笑了吗,那些传输速率上千MB的固态硬盘岂不是都是造假大王?

网友:
不可能只能用一面吧。速度不知道能到3.0不

网友:
有这样的线的,C端:TX1+  TX1- ,  TX2+  TX2-并联为一组,RX1+  RX1- ,  RX2+  RX2-并联为一组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吧。
正接 TX1(C口)---TX1(设备)      TX2(C口)---TX2(设备)
反接 TX1(C口)---TX2(设备)      TX2(C口)---TX1(设备)
其他同理。

网友:
type C的3.0以上(5Gbps以上)设备里面有高速模拟开关,用来切换正反面。

移动硬盘的3.0线(5Gbps)只有一半有连接。因为设备里面有模拟开关,不仅走线要多一倍,因为有切换,type c的3.0设备损耗很大,非常挑线材。
这种正反插的设备一般都赠送的CtoC线材非常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ype C的设备里面有高速模拟开关,用来切换正反面。

移动硬盘的3.0线只有一半有连接。所以type c的3.0设备 ...

单纯的CC线材里面不存在模拟开关,是通过CC线来判断接了那一个面的,终端处进行切换的,
这种type A转type C的接口线材,有些昂贵的线材是存在一个切换开关的。。。但绝大部分是不会加钱去弄一个开关进去的,成本会增加很多

网友:
这种线材一般是不支持正反插的,除了真正的C to C线材支持正反插,判别正反的精髓的是接口定义里面的CC脚,这种type A转type C一般是不会接CC的,只能靠终端的硬件实现,例如JMS567之类的,芯片本身支持全功能的type C,支持自动切换,使用这种type A转type C线材是可以盲插的

网友:
有3.0速率的type A转type C数据线的,论坛里就有人卖,质量不错价钱还不贵,我买了多根备用,另外一般的移动固态硬盘也是配的这种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CC线材里面不存在模拟开关,是通过CC线来判断接了那一个面的,终端处进行切换的,
这种type A转type ...

我没说线材里面有开关啊。
线材只要符合标准都是支持正反插的。。。不管是Atoc 还是c to C
type 正规线材必须 有CC引脚来识别正反(不一定有CC通讯线,上下拉也能识别)

网友:
这种线很多,usb2.0的电路是自带镜像可以直接支持正反插,usb3.0部分则是只接其中一个方向的2对差分,正反插的支持由被连接的设备来实现,如果设备不支持,则会出现其中一个方向工作在usb2.0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TYPE-C刚出现的那段时间,有的usb3.0设备还需要外挂一个type-c芯片的原因

网友:
不同面的相同信号引脚不是在内部直接连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ype C的设备里面有高速模拟开关,用来切换正反面。

移动硬盘的3.0线只有一半有连接。所以type c的3.0设备 ...

就是哦,我买的硬盘盒送的线才1米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哦,我买的硬盘盒送的线才1米2

一般CtoC的线就0.3米。。。
一米二已经是线材质量比较好了。。。

网友:
DIY的C公头只是有一个识别电阻和一个滤波电容。
如果正插翻插速度不一样,这得测试一下。
usb3.2G1最长3m要18awg供电

网友:
专用的排序是不一样的,不能只看外表

网友:
商品:数据线是3.0的,充电线是2.0的。

网友:
TYPE-A 是不支持正反插的,TYPE-C才有正反插,全功能的TYPE-C是24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