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比亚迪200A直流继电器(BYD EVR200CPIS)

楼主(2023-07-07):
拆开发现有一个芯片炸了

网友:
我坐到沙发了?

网友:
做工也就那样 一般般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想改成汽车用途,你这个刚好可以

网友:
找到合适的元器件自己掏一个补焊换上去就好啦

网友:
我还以为200A电流大爆炸

网友:
这个东西的结构这么简单吗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是否有短路问题?

网友:
国货当自强

网友:
不像是车规级的哦

网友:
电源ic,盲猜LM5008,哈哈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确实不像汽车上用的。

网友:
触点没看到,这个好像是充惰性气体的还是抽真空的

网友:
紫铜柱很漂亮。
动铁和触点都处于真空腔里?

网友:
这个是大电流继电器

网友(2023-11-08):
淘了个二手的,3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