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性负载,电压就要超前电流一个相角?

楼主(2023-07-07):
这么多年一直不好理解,什么叫电压超前电流一个角度?
在超前的那个短暂时间内,电流在干什么?

网友A:
根据楞次定律,电感总是“反抗”电流的“变化”~所以电压施加到电感上时,通过电感的电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变化会被电感所抵抗,直到电流趋于0,电感的反抗才停止,导致电压先达到最大,电流后达到最大,标准的语言就称作电压“超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楞次定律,电感总是“反抗”电流的“变化”~所以电压施加到电感上时,通过电感的电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

是不是说,在加一个电压的瞬间,电感上的电流为零,要等一个时间,电流才开始增加?

网友:
哈哈!基础知识没有学好!
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有给演示实验么?

网友:
对于电阻来说,交流电电压变化的同时,电流也在变化,电压和电流变化是完全一致的,当电压为0,电流也为0

电感是储能元件,电感的特性是电流不能突变,电感电压升高,电感的自感能抵抗电流的变化,导致电流升高延迟
同理,电压降低,电感同样会抵抗这个电流变化,导致电流降低延迟
当电压为0时,电流并不为0

同样的,电容也是储能元件,电容特性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通电时,电流会瞬间变化,实现电容的充放电,但是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是有个延迟的

无功功率就是这么产生的,电感充电放电,产生交变磁场,电路中有电流流过,但是并无电量的消耗

网友B:
基本概念:相位,搞懂了就明白电压,电流超前,滞后的关系了

网友:
两端有了电压差,才会产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概念:相位,搞懂了就明白电压,电流超前,滞后的关系了

再请教一下,比如电流和电压有个相位差,怎么就知道谁在前谁在后?

网友C:
正确理解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被电感自感电势抵消未能即时形成电流。电流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理解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被电感自感电势抵消未能即时形成电流。电流滞后。 ...

这个不错,方便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在加一个电压的瞬间,电感上的电流为零,要等一个时间,电流才开始增加? ...

是的,电流比电压滞后,就是电压到最大了,电流还得等一会儿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比如电流和电压有个相位差,怎么就知道谁在前谁在后?

要看是感性负载还是容性负载,对于纯电阻负载来说,电压和电流没有相位差。感性负载电流滞后,容性负载电压滞后

网友:
用实测去做实验就知道这理论对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