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子秤,能加个接口把重量传到电脑里吗?

楼主(2023-07-07):
普通电子秤,1-2kg量程的那种,不带数据接口,能不能自己加接口,把承重数据传到电脑里?

网友:
这也是我的问题,静等答案。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你得拆主板出来看有没有COM接口 电子称重可以通过COM读取数据 我们单位的就是这么取的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
有这功夫不如找个带蓝牙的了。。。
超市退下来的称改起来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本来就里头有个打小票的通讯接口

网友:
当然可以,拦截显示屏数据。

网友A:
原来某讯出来一个体脂称, 下个APP就能手机看数据了

那把APP装在电脑上不就可以了么

话说我家里就有一个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而且方法有多种。
大概的思路
1,直接读取最终结果(数码管位置,反编译)
2,读取中间结果  (通过com 口,读取处理中的数据)
3,读取最初结果  (连接传感器,读取电流或电压,通过外部ad转换)

网友:
现在好多智能体脂称都能传数据到手机里,如果你要专业的,那得去买更好的,一般的电子称里没那个模块,因为没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某讯出来一个体脂称, 下个APP就能手机看数据了

那把APP装在电脑上不就可以了么

小米也有啊,WiFi的,你上称,在国外的家人都看得到

网友:
普通的装个摄像头在用软件识别

网友(2023-09-07):
我见过拦截数码显示管或者LCD的,换句话说,显示端拦截数据解析出来。楼上说用摄像头图像识别属于二次采集数据。以上都是因为主控端没有数据接口,有数据接口就容易一点或者蓝牙协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