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么快速给电线剥皮

楼主(2023-07-07):
家里装修,墙里弄出来很多就电线,废品站老板让我自己剥皮卖,说这样价格高,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不用专用设备快速剥皮?

网友A:
木块打个孔,比电线粗一点,然后侧面钉个木螺丝,让螺丝的尖突出在打的孔里。

网友B:
有这功夫不如躺着,你是缺50块的人吗,8-10块一斤直接卖掉好了,虽然扒皮后能卖20以上!

有个百来斤还可以搞搞,三五斤就算了吧!

这玩意还不能火烧,烧过的线会压价甚至不收!

网友:
淘宝有卖剥皮器

网友:
要看是什么家了,如果是大别墅,还可以试试。

网友:
要想省事还得上电机

网友:
这钱还是给专业的赚吧。。。

网友:
不急着卖可以慢慢剥着玩……

网友C:
一块木板或者塑料板做一个V型槽,在V槽底部嵌一根打磨成三角刀头状的钉子,用块板把电线压到卡槽里,斜下拉,外皮就扒开了。

网友:
没事削着玩

网友:
我倒是有几十斤铝线,皮都烂了,懒的管

铜线我直接烧了,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功夫不如躺着,你是缺50块的人吗,8-10块一斤直接卖掉好了,虽然扒皮后能卖20以上!

有个百来斤还可以 ...

+1,还是直接卖省事,哪有那工夫慢慢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块打个孔,比电线粗一点,然后侧面钉个木螺丝,让螺丝的尖突出在打的孔里。 ...

好主意,高人呀

网友:
进来看看各位高手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木板或者塑料板做一个V型槽,在V槽底部嵌一根打磨成三角刀头状的钉子,用块板把电线压到卡槽里,斜下拉 ...

能否画图示意

网友:
自己做个剥皮器

网友:
家里旧线能有多少米,沿轴线切开二十厘米左右胶皮,一手线芯,一手胶皮拉呗(当然俩个人配合更好)

网友:
还是留着吧,幸许以后还用得着

网友:
螺钉不行,换成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