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坏了??非也,一个线路短路引起的空开跳闸查找

楼主(2023-07-07):
      近段时间冰箱频繁跳空开,每次跳空开后合上能运行几个小时直至十几分钟。
      刚开始分析以为是冰箱问题,打开冰箱压缩机的位置,没看出问题。又以为是不是总空开问题,拆开空开总盒,也没发现问题。而且有关冰箱的故障在网上也查找过,根据问题也分析过,甚至有过想找专业维修冰箱的人来看看或找售后的想法。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想查看一下这个空开控制的所有电器部分,好在控制的不多,几个插座加一个灯和空的开关(有线无负载),很简单的线路,而且插座只有一个冰箱,经试灯没问题,所以整个空开管辖的就是一灯一冰箱,运行了十多来也没出过问题。
     在查看中发现一个空的开关位置不对,本应在分的位置,但现在确在合的位置时,有点想明白了,又有点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大脑中产生。能想明白的是这个空开控制的线路或设备说不定有问题,想不明白的是这个空开只有线路没有设备,怎么会有问题呢?

     然后只有动手求证了,结果是这个空开的线路确实有问题,还是它引起的空开跳闸,嫁祸给了冰箱,它是以前安装的留下的隐患。当初这个空开接线路是准备以后作为安装灯笼电源或视频监控电源用的,由于其它原因一直没安装,空着,线尾使用绝缘胶布包着处理了,此位置迎西晒,估计日晒久了胶布绝缘老化被击穿(此线头淋不到雨,线头藏在瓦下)。处理这个隐患后运行了几天正常。查故障不能只查表面,要扩大范围深挖啊。

合上空开后冰箱能正常工作

冰箱螺丝是6星的,不是普通十字的

想测试一下运行时的电流,结果冰箱有余温没测到

压缩机空间位置内的所有接头,都良好,想想冰箱也没用几年那有那么容易坏呢。

拆开总开的面板检查,没有问题。

开关位置不对,本应在分位,现在确在合位

线头放电,瓷砖都黑了

线头放电,瓷砖都黑了

线头放电,瓷砖都黑了

线头放电,都黑了

切下的线头看的很明显,放电痕迹。

网友:
螺丝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网友A:
跟国产没什么区别呀,加西贝拉压缩机,都不如松下的

网友B:
自己挖坑埋自己?

网友C:
家用三相四线制电源?

网友:
这是微短路吗

网友D:
昨天我用了4年的电热锅也是跳闸(插座上先接了个漏电保护器),下来直接把线从电热锅上拔下来还是跳闸,万用表测线间电阻才0.5M欧姆,直接把品字头减掉,测品字头线间电阻还是0.5M欧姆,插头带线的电阻无穷大,下来直接把电线和电热锅内部的线接起来,插上电没再跳闸,坑人的线

网友E:
大哥,你这个入户线也太细了。。。
都这样了,我个人觉得每两根线并在一起入户会好一点。。。

不过三相漏电保护只接两根线要接在特定位置才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国产没什么区别呀,加西贝拉压缩机,都不如松下的

没仔细看压缩机品牌 买冰箱也没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挖坑埋自己?

是有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三相四线制电源?

对,进线是三想四线,不过电工只接了一相

楼主:
应该说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用了4年的电热锅也是跳闸(插座上先接了个漏电保护器),下来直接把线从电热锅上拔下来还是跳闸,万 ...

插头烧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这个入户线也太细了。。。
都这样了,我个人觉得每两根线并在一起入户会好一点。。。

线不细,是图片看起来细,进户线是6平方的,原计划是准备分相接线的,结果电工只接了一相

网友:
比较致命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好的

网友F:
以为是西门子,原来是李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为是西门子,原来是李鬼

不是西门子吗?

网友:
部分单p空开上端看起来线头剥皮过长都露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图片视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