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ai burn如意烧烧写cdrom长文件名丢失

楼主(2023-07-07):
is903用ai burn如意烧第三个功能烧录数据光盘,烧录成功后文件夹里面长文件名的文件会直接消失掉,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ISO就没有能支持超长文件名的,你这个得用NTFS或者EXFAT之类比较支持长路径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不建议烧录到CD区域,要么就改名,UDF都不支持的长路径不要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就没有能支持超长文件名的,你这个得用NTFS或者EXFAT之类比较支持长路径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不建议烧录 ...

好的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