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卡骨传导好像是一只耳朵响

楼主(2023-07-07):
无论蓝牙还是sd卡模式,都是一只耳朵响,连上电脑播放,两个耳朵都响,这说明两个阵子和振膜都没问题,可为啥sd模式也不灵,请大咖赐教

网友A:
什么是SD卡模式?SD卡插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SD卡模式?SD卡插什么地方?

耳机支持蓝牙和sd卡模式,内置16g,用这个模式播放也是单耳出声

网友B:
说明本地文件解码芯片输出和蓝牙输出不是同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本地文件解码芯片输出和蓝牙输出不是同一路。

两种方式都是单声……只有连上电脑播放是两个耳朵响

网友C:
电脑播放是直连耳机功放,蓝牙和sd是在耳机本机解码,耳机功放没问题,应该是解码那一部分的问题,如果能退货就赶快退货,如果不能退货则需要拆解耳机维修,但是这种耳机拆解都不能做到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播放是直连耳机功放,蓝牙和sd是在耳机本机解码,耳机功放没问题,应该是解码那一部分的问题,如果能退 ...

多谢指点!那估计就是解码板的问题了……那就没啥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脑播放是直连耳机功放,蓝牙和sd是在耳机本机解码,耳机功放没问题,应该是解码那一部分的问题,如果能退 ...

不太可能吧?南卡的骨传导耳机,有插线功能?
说实话,我真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吧?南卡的骨传导耳机,有插线功能?
说实话,我真没看懂楼主想说什么。 ...

插上充电线,在pc端播放,两个喇叭都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上充电线,在pc端播放,两个喇叭都震

那不就简单了?不响的那一边的单元坏掉了,这还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简单了?不响的那一边的单元坏掉了,这还用想?

兄弟,是两个喇叭都好的,离线用sd模式播放一边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两个喇叭都好的,离线用sd模式播放一边响

那就是内置的MP3播放器有一边坏掉 了,用蓝牙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D:
产品设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支持蓝牙和sd卡模式,内置16g,用这个模式播放也是单耳出声

有没有可能就是耳机坏了?

楼主(2023-08-13):
引用 网友D:
产品设计的问题。

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看有不少出现这情况的,打电话给客服,也说不值得修,建议上新……

楼主(2024-01-08):
哪位自己拆过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不敢动手

网友:
骨传很方便,但是要选好品牌。

楼主(2024-02-07):
发现个新问题,两个耳机挨着近的时候,都没问题,挂在耳朵上不能开机……好像距离超过5cm就自动关机

网友:
检查一下另一只的导线情况,一般来说电子电路上没有大问题。

网友:
骨传导声音开大了感觉和耳塞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