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改锂电,自认为改的还行。

楼主(2023-07-07):
连续改了两个,感觉除了比较麻烦找固定电池和充电小板位置,其他就是动手修剪了,焊接好电池和充电小板,电池的位置剪掉多余的支撑塑料支架。
手工刻的放小板的空间,恰好放进去,还有得挡,不用再固定了,直接卡到位了。
充电小板还是以前买的,还有10多个闲置中。体重秤用了一个,电子称用了两个,剩下的以后再看看放那里发挥余热。

其中一个拍子,坏了开关电源的三极管D695,换成了D882,一次成功。

网友:
你这是买的早了把,新的都是锂电的

网友:
如果以前是铅酸,建议加升压小板,并在升压小板与电池间加开关。

楼主:
是啊,要不也不用改了。
以前的都是铅酸电池,不耐用的很

网友:
改得的确可以

网友A:
有个疑问:如果单纯把原来的铅酸小电池换成18650,充电模块还是用回原来电路板的,请问可以吗?

楼主:
改了之后,感觉威力比铅酸电池大得多。啪啪啪啪......

网友B:
充电小板不是C口

网友:
交流改为直流,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小板不是C口

小板买的早,买了一下带保护芯片的,还有不带保护芯片的。那时还都是micro小口的。
当时买多了,还没有用完。

网友:
前几天买的本来就是锂电的,改装估计比较方便。等不耐用了就换电池。准备买点4056的充放电保护板先存着

网友:
完全可行,以前打蚊子烧糊或者冒烟,现在直接爆炸,四分五裂

网友C:
也改过一个,充电小板是放在原交流充电的活动尾插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改过一个,充电小板是放在原交流充电的活动尾插位置的。

我也是这样改了一个,效果很好,难看就难看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如果单纯把原来的铅酸小电池换成18650,充电模块还是用回原来电路板的,请问可以吗? ...

不能。电压不对。会烧家。找个合适的充电板充锂电才安全。
最小的4057充电板比1元硬币还小。

网友:
现在锂电的也不贵!

网友:
不错!铅酸电池改锂电!

网友:
有个疑问,18650选容量型还是动力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