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非常规方法改造调整房门把手

楼主(2023-07-07):
由于外把手里面开门时碰到纱门横杠,需转90度向上,把手也没有中心螺钉,在网上请教也得不到好办法。于是自己想办法搞掂,在转轴上原来的卡槽90度角另开一槽,与原槽成十字形,装配时只用新槽。其它按原装配。改造成功。

网友:
楼主好手艺!侧面的保护膜撕掉吧!

网友A:
没看明白哪个是新开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哪个是新开的槽

图一与图四比较看有什么不同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改是可以就是不太顺手。

网友:
我家门把手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
在论坛都不是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