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二手路由器适合刷openwrt玩?

楼主(2023-07-07):
折腾openwrt,现在是X86加挂无线路由器玩,请教一下,如果原生硬件,那种二手路由器适合刷openwrt玩?

大家有知道的给推荐个性价比高一点的。手上已经有兆能M2,刷成没有WIFI的这种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JCG Q30    和  CETRON CT3003 就不错啊  只是现在价格高了

网友:
用过新三
其它不懂
新三有u三,可玩性有

网友:
H3C NX30 Pro

还有万能的K2P

网友A:
我建议用旧电脑刷openwrt x86系统,或者D525准系统电脑,或者虚拟机先先玩起来

网友:
万能的K2,可以刷

网友:
很多都可以,可以在openwrt网站查一下列表

网友B:
k2p   mkt7620 系列芯片组的 都能跑 性价比都比较高!

网友:
openwrt无线性能并没多好,玩的都是插件。

网友:
玩过K2和K2P,都不错

网友:
很多,特别是7621的千兆,便宜量又足。

网友:
还是软路由功能强,功耗也不高

网友:
看千兆还是百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p   mkt7620 系列芯片组的 都能跑 性价比都比较高!

k2p有在用,内存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旧电脑刷openwrt x86系统,或者D525准系统电脑,或者虚拟机先先玩起来
...

在用j1800的小主机

网友:
兆能m2 可以刷wifi啊

网友:
7621的千兆都可以吧

网友:
不推荐太古老的,我以前有几块mt7621+512的板子我38元就卖了,60还带4G模块。多了没用,所以……

用360可以跑豆子那款吧,型号我最近吃酸太多记性差想不起来了,外观三角形的,百多块钱吧和京东云二代配置几乎一样,WiFi6,信号也不差,高通6000性能也不差。恩山成熟的固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