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 JCG Q30路由器刷机 改散热

楼主(2023-07-07):
捷稀JCG Q30路由器MT7981  128内存  256内存,在多多92元搞到     刷大雕的固件 刷机方法就不讲了  恩山有的是这里只说说   改散热首先备工具和材料,透明双面胶,钢网,路由器上面板拆下,固定好  没有技术含量,纯体力活。路由器与散热片间平块铜片加强散热

网友A:
不加个风扇进去,主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个风扇进去,主动散热?

不用加风扇,被动就够了   若加风扇后带来风噪及电源供电不足   (原装这个12V 1A电源)还得换个大点的电源,够用就好

网友:
这样改,散热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夏天还是要改散热,天邑300热得掉5G,开盖后运行正常,也考虑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openwrt固件的路由

网友B:
改以前是不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以前是不稳定吗

改这前轻松60多也可以用    现在稳定在50多点  无线更好

网友:
涨价了,多多基本上在107

网友:
涨价了,不是刚需就不买着玩了,实践经验告诉我跟风一次吃亏一次,网上不都说跟着大雕混,三天饿九顿么,7981大量上市早晚会掉价的

网友:
7981不热 不需要额外散热

网友:
改完效果如何,温度降低多少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效果好也买个来试试!

网友:
等降价了自然就普及了

网友(2024-02-15):
说实话 这几个图不知道干了啥。。表达能力欠缺

网友(2024-03-16):
现在价格在90左右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行的,应该是全千兆吧

网友:
板子挺大的,感觉做工还行

网友:
感觉做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