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谷歌浏览数码之家,这么样子显示的文字对吗?

楼主(2023-07-07):
用谷歌浏览数码之家,这么样子显示对吗

显示的文字,看不清楚,缺胳膊少腿的。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一年多了,你才发现吗,更换个浏览器即可

网友:
一样的,几个浏览器都这样,只有firefox可以正常显示。这只是在个别机器上这样,在其他机器上,浏览器都正常。我估计是屏幕分辨率不匹配的事,有毛病的是1366X768,  正常的是1080P

网友:
肯定不正常,谷歌我以前用过,不这样的,现在用edeg浏览器

网友:
针对高分辨率优化的,关闭ClearType就行

网友:
记得有篇文章说到是缺补丁还是字体,你在站内搜下“谷歌浏览器”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似乎分辨率2k时会出现

网友:
我的只要是网页上的宋体就显示成这样,其它字体没事,包括收藏栏的字体都这样

网友:
win10没问题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win7升级edge浏览器后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包括打开某宝网页也是文字看不清,网上提到打某个系统补丁可解决,俺不想补那么多,退回旧版edge就解决了。
正如2楼所说,这已经不是近期才出现的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与分辨率有关吧?!

网友:
高手真多,有学习到了

网友:
Win10系统,1920*1080显示器表示使用正常。

网友:
遇到了相同情况,换360极速浏览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