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介绍一个UNI-T UT61e加装蓝牙功能的帖子,有安卓app

楼主(2023-07-07):
https://blog.ja-ke.tech/ut61e/android/2018/04/02/UT61E-android-logging.html
我自己并没有ut61e,但认为这个原理很简单,可行性很大。作者还公开了app源码!
https://github.com/Jakeler/UT61E-Toolkit

网友:
有ut61e的可以试试。

网友:
1.4 - 更新 最新的
@杰克勒 杰克勒 发布了这个 2021年3月12日
· 自此发布以来 有 4 次提交 到 master
v1.4  1d4c21f
添加温度测量,具有不同的传感器选项:

热电偶(K 型...)
热敏电阻(100k NTC ...)
RTD(PT100...)
修复设置中的数字输入键盘

网友A:
没有详细改装过程,以及蓝牙模块是否需要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详细改装过程,以及蓝牙模块是否需要编程。

有的,就是蓝牙透传模块,作者用的ble节电模式,提到了蓝牙模块型号,理论上spp模式更简单,但耗电大些。自己没现成蓝牙模块的话,买作者一样的模块,但也需要先连接电脑设置好波特率,接线非常简单就2根电源和tx rx,也许只接蓝牙的rx到万用表芯片的tx就行了。

网友(2025-05-20):
不用连电脑记录这个好,就是蓝牙耗电大了。不过还是立即下单买了蓝牙模块,试试能不能加装成功: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3968-1-1.html

网友:
github.com不稳定,把下好的程序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