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波三折修万用表VC9807A+(已解决)

楼主(2023-07-07):
   之前的VC9807A+万用表经过切导电橡胶条修复不显示,换芯片(包括062c三个,358一个,7555一个,2904一个,4011两个修复所有档位蜂鸣器长鸣,换主控(买了一个电容档有问题的万用表,拆7129芯片换上问题依旧)。
   所有电阻均在线测量,有些在线测阻值不准的,拆下来测量没问题,电容根据9806万用表作为参考量取的也没问题,二三极管测量也没有问题,就压敏电阻没办法测量,目前万用表症状:
       1、  开机后所有档位有数字,出现没有规律的跳动,通断档短接能蜂鸣,但是数字依然自己跳动,感觉万用表一直在测量状态(见视频)。短接7129的32.33脚位能归零。
       2、 芯片的 23-24脚等于电池电压9v左右,24-28脚3.25v;换芯片3.06v(手册2.8-3.5,典型3.2),28-34脚0.98v左右,测量24-36脚4.95v;换芯片4.63v(手册4.5-5.8,典型5.3),开机电流3.3ma左右。
    难道是我换的主控也有问题?或者说我换的其他芯片有问题?因为网上没有改型号的电路图,参考9806的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3-7-16 23:34):
自检不通过和数值一直跳动的原因已经找到,是转盘里面的一个弹片偏软,每次旋转的时候会偏离位置导致的。

网友:
只能请大神出马了,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就没有主板各个角度的高清图?

网友A:
现在怀疑转盘,主板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怀疑转盘,主板漏电。

稍等我马上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等我马上拍一下

找不会修就对了

网友B:
维修最忌讳的是没找到问题就一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最忌讳的是没找到问题就一通换

是的,但是这个问题太隐蔽,加上没有电路图,基本上全换了还没有找到,根本无从下手啊

网友A:
你测量的引脚间的电压基本没问题!我的9807A+电压档电流3.97mA。 3.25V  0.98V。。。。
确认表头好坏的话,可以试试自检比例读数法
短接33-34  短接24-37  档位拨到电压档就行 如果显示999X  芯片基本可以确认表头没问题!那问题可能出在周边电路。剩下就排查其它电路比如转盘,输入端的电路和保护元件。还有那个芯片背面的运放,这个也很关键(必要时可以试试短接IN-和com看看情况有无变化)。
还可以拨到比如20V档,测量一个10V电压,然后测量IN+和IN-之间是不是接近一个0.1V的电压。如果不是,说明输入的电压没有按照应该的分压比例进入芯片。

网友:
没基础,想修万用表不容易,万用表也算精密电子仪器,需要一定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的引脚间的电压基本没问题!我的9807A+电压档电流3.97mA。 3.25V  0.98V。。。。
确认表头好坏的话, ...

好的,谢谢,我来测试一下,之前倒是测试过24-37短接,33-34短接,一直显示的是1。

网友:
上传几张主板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来测试一下,之前倒是测试过24-37短接,33-34短接,一直显示的是1。 ...

你视频中的现象和这个自检实验的现象不能对应。短接pin32/33归零+视频看起来像fe有问题,你的自检实验又像adc及周边有问题
先做个简单的检查,用dc200mv档测量100mv和150mv电压,看看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视频中的现象和这个实验的现象不能对应。视频看起来像fe有问题,你自检又像adc及周边,
先做个简单的检 ...

目前表笔短接(除蜂鸣档可以响有反应外)或者测量电压电阻什么的没有反应,数字一直自己跳动,感觉就像是万用表一直自己在测量或者说像是内部有输入信号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表笔短接(除蜂鸣档可以响有反应外)或者测量电压电阻什么的没有反应,数字一直自己跳动,感觉就像是 ...

7129背面的TL062运放换一下,最好用拆机件,这芯片假货也不少!
或者短接in-和com试试。我没试过,我猜如果062有问题,短接应该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表笔短接(除蜂鸣档可以响有反应外)或者测量电压电阻什么的没有反应,数字一直自己跳动,感觉就像是 ...

也就是说dc200mv输入为0时数字乱跳对吧?你手头有另外一块能用的万用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dc200mv输入为0时数字乱跳对吧?你手头有另外一块能用的万用表吗? ...

嗯,有的,目前是任何档位开机时都是数字乱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的,目前是任何档位开机时都是数字乱跳的

还是先确定表头好坏吧。方法前面都说过了。芯片以及芯片周边元件电路没问题的话,自检比例读数应该可以正常!表头是好的再排查其它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能修好,毕竟这表当年也不便宜,国产表就是从这些型号慢慢发展起来的,我有一个9805A+ 是也出了问题, 把牛屎换成了硬芯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期待楼主能修好,国产表就是从这些型号发展起来的,我有一个9805A+也是把牛屎换成了硬芯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