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气太热就不用动烙铁换蓝牙耳塞电池

楼主(2023-07-07):
天气太热,不想用烙铁了。老蓝牙耳机QCY-1电池老化严重

前情就不用拍照片,因为几乎所有的国产耳机,在我手里打开都很容易,
有可能是国产的用的封口胶老化快,也可能是我是手劲特别大
反正基本都是不用工具,就是大拇指和十指用力,就有开口裂开显现出来,再一加两手合十力加个牙签就奔溃了,内部的肠肠肚肚就乖乖的显现出来。

并且都是安装封装口开裂,特别好!

TB22买了三个锂电池,用剪刀剪断耳机内部的电池线,负和正长短拉开差距,充分留够内部的长度。

电池的负和正极分别扒开绝缘

,否则容易短路,关键是连接全过程注意不要造成负和正极短路!

全程采用铰链不用烙铁焊接

加胶布绝缘

买回来的电池是一个电极胶布绝缘,不要轻易打开

具体如下:
接完一端再并且做好绝缘再打开,这样就绝对安全,不会产电池生短路。

剥开下刀不用剪刀,因为外皮是硅胶容易间断芯线,用美工刀

斜面下刀

保证皮和芯分离,不伤铜芯,然后间断外皮,

芯线充分的长度留够,

两线成交叉程十字状

顺时针扭动两线,然后,反折(加固)

用胶布正方形居于中心处

胶布对折压实

用药店的压敏胶带,感觉很好,第一薄,第二粘性持久。

两个小电池完成,大电池充电盒就不要说更简单,整体安装回去原路返回完成!

网友:
天气炎热以来,类似的耳机都不敢戴

网友A:
针线活,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线活,手艺不错

66岁老年人

网友A:
不信,6+6     12岁小孩吧你。

网友B:
这种电池我买了一对,烂到不行,也就能用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我买了一对,烂到不行,也就能用半小时

请问哪里还有好的啊?发链接,谢谢。我再买再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还有好的啊?发链接,谢谢。我再买再换!

强迫症患者表示看到绞接的都不舒服,用烙铁焊上的看到舒服多了

网友:
放到秋分再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信,6+6     12岁小孩吧你。

12岁小学生做手工课一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强迫症患者表示看到绞接的都不舒服,用烙铁焊上的看到舒服多了

可以用接线端子,把线拧紧以后放入端子,用压端子工具压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接线端子,把线拧紧以后放入端子,用压端子工具压紧

这么狭小时空间还能放入接线端子?

网友:
用烙铁焊上最好,再弄个热缩管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我买了一对,烂到不行,也就能用半小时

今天使用达到4.5小时,还不错!TB买1送1,11元还包快递费。感觉值了。老蓝可能还能牙耳塞再战几年吧!但愿!人老了就爱老物件。没办法…

网友E:
什么手机拍的,微距效果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手机拍的,微距效果挺好的。

水果13min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使用达到4.5小时,还不错!TB买1送1,11元还包快递费。感觉值了。老蓝可能还能牙耳塞再战几年吧!但愿 ...

老物件好,念旧才是上等人,下等人才什么都想要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物件好,念旧才是上等人,下等人才什么都想要换新

你这说法个我赞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