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保护板的锂电池能不能再接4056

楼主(2023-07-07):
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有什么冲突吗?一个充电,一个保护

网友:
我的手机电池接4056给键盘用了5年了都没有鼓包。

网友:
保护板与充电模块不冲突,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4056是充电的,保护板是保护的充放电的!

比如你用个理想电源给电池充电,5v电压加在3.6v的电池上,电流是很大的!足以烧毁电池!
这个时候就需要4056出场了,一方面限制电流,一方面控制启停。还有就是充电策略,比如低于3v的电池使用涓流激活,3-4v的电池使用额定电流,接近充满的时候降低电流,满电的时候转灯,并停止充电,当电压低于回充电压时,继续充电。

网友:
可以的,字数补丁

网友:
小电池得改电流  要不容易鼓包

网友:
不会冲突吧?正常使用

网友:
没问题一样的

网友:
应该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一个是管充电的,一个是管放电的,有啥冲突?

网友:
你大概是要问带电池保护的4056板,这种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的4056板已经集成了充电和过放保护了,我都是直接连电芯用,带保护扳也可以,双套保护板,但没必要。

网友:
可以的呀,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用过这种接法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问都不用问,那是。肯定可以的啊,想想手机充电

网友:
不冲突的,常用的4056小板就有带保护和不带保护两种,电池自带保护板的话,用不带保护的4056小板就可以

网友:
4056是充电的,保护板是保护的充放电的,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