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键盘改USB接线问题

楼主(2023-07-07):
键盘想改为USB,  请问怎样接线?多谢了,上图片。

网友A:
有些PS2接口不能直接用USB,需要转接一下。

网友B:
这种圆通能直接改usb吗,不懂

网友C:
电源的-+接对了
信号不对,反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PS2接口不能直接用USB,需要转接一下。

哦,那得购转接头,对吗?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圆通能直接改usb吗,不懂

就是更不懂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得购转接头,对吗?谢了哈

有卖USB转PS2转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接对了
信号不对,反一下就好了

按这样接好开机键盘3指示灯闪一下后就无任何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USB转PS2转接头的。

宝和多多上找下。

网友:
好像都能转吧?

网友:
键盘接线黄、红、白、绿对应的针脚如下

黄3

红4

白6

绿2

USB对应的线与针脚间的连接如下:

红4

白3

绿2

黑1

鼠标对应的电线和针脚连接为:

蓝3

白6

绿2

橙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PS2接口不能直接用USB,需要转接一下。

+1,主要看主控,有些可以同时PS/2和USB的可以换,不过有些老货不支持USB的接上也没用...

网友:
USB和PS2接口,不一定可以直接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这样接好开机键盘3指示灯闪一下后就无任何反应了。

建议别改了,我以前一个双飞燕的PS2改了USB插上不认,然后就OVER了,电源没接错,数据对调了也没用,最终废了一个键盘。

网友E:
画的很传神,usb转和ps2不能用线直转,要有芯片

网友:
有些不行,有些可以。看楼主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别改了,我以前一个双飞燕的PS2改了USB插上不认,然后就OVER了,电源没接错,数据对调了也没用,最终 ...

是的,说的对,键盘也准备扔了。

网友:
做过这样的笨活,得到经验:这玩意得看主控

于是后来找不到PS/2接口的时候就跑去找USB了,还有那种双PS/2转USB的转接器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的很传神,usb转和ps2不能用线直转,要有芯片

要有芯片,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
很多要加芯片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