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北汽EU5R550更换轮毂轴承和之前自适应巡航故障修理

楼主(2023-07-07):
大冤种9.1万元买了台一九年顶配3.2万公里的北汽eu5r550,到手三四个月了,平均每月跑5000公里,第一个月时候出现了自适应巡航故障,以前修过车,一般汽油车检测电脑无法检测新能源,自己分别从几个不同商家买了维修手册(因为R550车少手册比较偏每家都不全)自己翻阅手册查问题,参考了其它资料知道了雷达是77GHz工作频率,供应商博世,拆开雷达检查供电部分无故障,检查车身线束,CAN通讯电压,等一系列,没查到问题,而后去一个新能源专修检查,把所有模块全部检查一遍,ESP,驱动器,电池包,摄像头,网关,档位模块,水泵之类的,又检查了CAN通讯波形,最后基本判定雷达坏了。

买了个二手拆车雷达,装上型号不匹配,这中间把雷达支架校准了一下,把旧雷达装上跑了几公里就奇迹的好了

而后考虑是雷达支架不正造成的雷达无法正常检测到回波,雷达告以段落,更换了一个12v蓄电池,因为原装专用电池容量小,卖价高,更换了一个容量大且便宜的,但位置装不下,又买了两根拉锁带扣住了

四五天前,发现行驶在50公里以上到100公里时有嗡嗡异响(100以上可能也有只是掺杂噪音无法分辨),声音很小,不是专业人员很难发现,因为汽车本身有噪音,之前换过差速油(注意这款车差速器供应商博格华纳油用的是通用GM标准的ATF油)

怕是差速器有问题,到朋友修理厂上举升机关闭ESP空跑用听诊器检查了一下主驾驶侧轴承有轻微异响,(中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ESP因检测不到后轮转速报了记忆的故障,下了举升机无法挂挡,朋友修理厂检测仪只能检测油车,电车没有支持,无奈找了一个北汽其它汽油车型号进去测试了一下正好是同款ESP电脑,消除故障码后就能挂挡了,差一点拖车),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订了一个轮毂轴承,查阅了维修手册,

看看别有特殊的坑,顺了一下基本和我以前接触的车一样,那就有了今天的故事

轴承到位,国产,修理厂朋友找的只收了80元,让我过去换工时不收,我没好意思麻烦他,决定自己在老家换,老爸开修理部的,基本工具设备都有

轴承型号是DAC427840
也有叫DAC42780040的
双列对向角接触轴承,带一定的密封能力

首先顶起主驾驶位置,室外39度高温也是遭老罪了

拆下轮胎后按照红圈拆下螺丝

这个刹车盘因为有颗固定螺丝平时没有微观的位移,造成和轮毂轴头锈在了一起,拆的时候怎么砸都不开,用喷火枪烤也不行,最后喷了wd40等了许久才砸开了

这里注意把刹车分泵用个东西吊在减震器上不然会把油管拉坏

这就是羊角拆下来的样子,里面有个内穴卡簧

拆下来

放在压力台上找合适的垫铁

用液压顶顶出轴头

顶下来后轴承内套会有一半套在轴头上,一般修理厂都是切掉但角磨机弧度会造成切到轴头

那就来点温度

温度再加敲击让内套移出了一些

再用拉码拉出来

新轴承和轴头

把轴头和羊角轴承穴用砂纸打磨下再抹黄油方便更容易安装

那么事情到了这里还算正常且顺利,下一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来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这个轴承本应该先压到羊角(转向节)穴中,可是我压到了轴头上,那么错误已无法改变,又用拉码把轴承的外套和外侧一列内轴套拉出,然后按方向压入羊角内穴又修整了留在轴头上那半部分内轴套上的轴承密封盖,一起压入轴承内

回装顺序一样紧固好螺栓

安装轮胎试车
汗如雨下啊!好在试车结果异响消失,就看轴承能用多久了!

再多说两句分享一下纯电用车怎么样吧,之前有一辆欧拉R1,301,二手从2万公里两年半年开到了9万公里卖掉了,中间一次问题换件没有,电池包是丰巢,有衰减,容量剩94%到手时是百分之百,京津冀地区冬季最冷时候续航6折,0度7折,不能满足我正常使用,冬季充电还特别慢,所以才大冤种换的北汽,买北汽看上了它61度的宁德三元电池,这电池夏季真不是盖的,高速90匀速续航一比一,显示多少续航就能跑多少,欧拉是不能比的,欧拉就算用ECO模式跑70公里时速也很难一比一,新车时许有可能。但这北汽让我又重新拾起了修车这把手艺!

谢谢大家耐心观看到此!欢迎打赏

网友:
北汽你说他工业垃圾可能太伤人,算是工业辣鸡

网友:
我家之前是县里的北汽幻速售后服务站,镇上的北汽经销商干了一年倒闭了

网友:
这个牛气的很

网友A:
还行吧,30多万的 Y才是大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30多万的 Y才是大冤种。。

那品质还是不一样啊!电池好,还可以选辅助驾驶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工具也是齐全

网友B:
之前做北汽新能源经销商,北汽新能源还是可以的,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不堪。作为国内较早入行新能源的厂家,质量一直相对可以,无奈厂家营销做的太烂,经销商有苦难言。这手牌被北汽打的稀烂,北汽新能源的几个高管跳槽去做了哪吒新能源,现在北汽青岛的工厂已经卖给高合。厂家压了我们100万的保证金还没有退,老板这两天去北京找厂家要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北汽新能源经销商,北汽新能源还是可以的,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不堪。作为国内较早入行新能源的厂家,质 ...

北汽主要部件供应商确实不错,我这好像是英飞凌igbt,博格华纳差速器,博世的主要电器设备,最重要的电池包是宁德时代,其实车商都是设计和整合,没有把所有东西全自己产的,这车功能比欧拉多了故障多也是常理

网友C:
我是双电车车主,都说无液冷不三元。你的长城欧拉没有液冷恒温系统,导致的是冬季电池温度低了充电异常,液冷的车冬季插上充电插头先会加热恒温系统的冷却液,同时循环水泵启动,给电池包加热,温度上来就可以正常充电了,一般十多分钟就正常充电了,同样的夏季高温的时候没有液冷的车充电会降功率,只要电池包温度上来了就会降功率充电,优先保证电池包安全,以防热失控,you液冷的会启动液冷降温,不影响充电功率,不管快慢充。这是我买车优先考虑的,我的两辆都是液冷电池包,磷酸铁锂版。电车不要只考虑价格,当时我买的这款竞品车型便宜点,因为是风冷电池包,风冷就是散热利用空调制冷吹冷风,效率太低了。第二,北京之外的地区不要接触北汽新能源,我同事的北汽电车,电池包压差报故障,本地还修不了,去外地结果没有同型号电池,4S都订不到货,那个型号的电池停产了。。。。。。均衡了下凑合着出手了,均衡过几个月就不行了。北汽的电车坑一批算一批,起码我们这是这样,当地有企业因为便宜批量采购的北汽,毛病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双电车车主,都说无液冷不三元。你的长城欧拉没有液冷恒温系统,导致的是冬季电池温度低了充电异常,液 ...

对的液冷很重要,丰巢电池有加热没有散热,冬季也能加热,但也比较拉跨,或者标定的充电功率保守或者纯电芯拉跨功率起不来,北汽这款电池是宁德的,可以售后到,宁德质量还行,车友群里都是出租,20万公里40万公里的都有,很少有需要均衡的,也或许没人说,到40万400续航的能剩360左右,最好100加速能力变弱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液冷很重要,丰巢电池有加热没有散热,冬季也能加热,但也比较拉跨,或者标定的充电功率保守或者纯电 ...

最后一百加速能力变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液冷很重要,丰巢电池有加热没有散热,冬季也能加热,但也比较拉跨,或者标定的充电功率保守或者纯电 ...

均衡这个问题,电池组的特性决定的,毕竟那么多块电池,有压差均衡或者更换,我的出现压差直接更换的单体,我们这不给均衡,均衡后还是会很快有压差,都是更换单体,匹配好装车。我们这我接触过某个国产新能源售后维修师傅,算是领班或者班长,他接触过国内的不少厂家的电池,包括比亚迪自己的刀片,也拆解过刀片单体,单体刀片也是有很多软包一起封装在刀片型的铝壳里的,比亚迪的刀片不光自己用,三电系统还给创维用,就是做电视的那个创维,主供出口到巴西,卖的还很好,别看国内创维没人买,.我们这有个出租车师傅有个跑了块28万公里了,,磷酸铁锂,上次还碰到个跑了20万公里出头的,换过两次单体电池了,售后免费的。现在某个厂家直接网约车三电直接8年80万公里质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液冷很重要,丰巢电池有加热没有散热,冬季也能加热,但也比较拉跨,或者标定的充电功率保守或者纯电 ...

电热丝加热电池组,想法很好,但是使用起来拉胯,我这车型低配就是风冷,电池组电热丝加热保温,冬天的时候去保养碰见一个低配车说天冷冲不上电,加速无力,就是电池组温度低了,电池性能下降,天暖喝就好了

网友:
轴承坏了吗,我就遇到国一次,前轮ABS报故障,检查发现是轴承坏了

网友D:
这是有多爱好修车啊,这么热的天,让你这么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有多爱好修车啊,这么热的天,让你这么有动力

因为穷,这就是动力

网友:
太牛了,膜拜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啊,一般人没法比,光是那工具就是一大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真强啊,一般人没法比,光是那工具就是一大投资。

工具是工作常用的,也都是自己买的,有工具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