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11更换第三方电池教程,并总结几种方案

楼主(2023-07-07):
用了几年的苹果11电池不行了,效率只有78%。其实对我来说容量只剩下78%并无所谓,基本是一天一充,但苹果有个操蛋的限制,容量达到“维修”时,会出现降频卡顿,发热,充电到80%就充不进去等问题。这些不能忍,那就只能更换。

更换电池前先做功课,看看自己能接受哪种方案。苹果自从XR开始,电池都带了加密数据,TI的芯片,科技果然是第一“赚钱”的生产力呀在网上查了半天,发现跟换电池有3种方案,
1:售后电池(包括官方售后和使用原装电池自己换),
2:电芯+原装保护板,
3:第三方电池成品。

要换电池,售后肯定是一个想到的,于是打听一下,官方售后换电池,需要600+大洋,额。。。好贵,PASS。继续选择,查了网上居然有原装售后电池卖,而且更换后无弹窗,效率100%,但是看下价格,300+,要知道电池不到3AH,这么算下来,1Ah居然要到100块了,对于专业做电池组的人来说,1Ah大于3元那就是巨贵。。。。

果然对于我这种不想高消费的人来说,还是第三方电池划算
第三方电池分为半成品电芯与电芯+其他方案保护板两种,如果只用电芯来说,可以用电芯+自己原装保护板,这样的好处就是无弹窗,电池健康可以恢复到100%。

于是继续做功课

网上卖的比较好的是聚鑫电芯,价格不贵也才28元。则个价格比较划算呀,工具什么的我都有,完全可以自己更换原装保护板,但具体一查,发现光换了保护板还不行,效率还不能马上回到100%,而且还会显示维修,充电也是要到80%就不充了。解决办法也有:

1:使用刷机器刷TI芯片,直接抹掉记录的数据,但是这个机器要100多元,有这个钱还不如再加点换原装电池了

2:使用循环机循环3天,重新把电池容量数据写入TI芯片里,这个板子也要大几十,还是不划算

3:使用电池外挂小板,这个是老方案了,很成熟

4:最简单的方案,就是让手机自己慢慢循环,但是这个要求手机系统最低也要14.5,而且时间比较久,可能要个把月。这个时间太长了,不能忍!

现在系统是13.6,不想升级了。。。。于是最后想反正自己用的机器也不用看健康度,弹窗也就那几天,也不影响使用,这块电池不行了也该换手机了,干脆换第三方电池吧。
网上找了惠州发货的德赛电池,下单,等待。。。。ps:德赛电池以前我去过,那时年轻,还能跟一群小女女骑行红花湖。。。。

到货了

迫不及待打开查看下,东西不少

电池包装,还可以哈

标签上的一些信息,容量很大。。。。我怎么感觉是虚标,但是看评价都很不错

一堆配件,还有一张返现卡,怪不得评价都很好。。。。

电池胶条

防水胶

廉价的吸盘

划卡

各种小螺丝刀

苹果11里面是小三角,这个很多XX合一里是没有的,必须得买的专用的

+字头

梅花

小三角

没用的-字

超级廉价的镊子。。。

撬棒

卡针

电池本尊来了

信息

大概计算下,容量是4498mAh,差不多4500

背面是中文信息

电池卡扣

正好有一块高压中兴电池,体积居然差不多诶。。。。
这块电池循环不到100次。。。

看看这块电池信息,容量比较小,额。。。体积差不多诶

好了,开始换电池
主角,苹果11

当年特别流行的原谅绿

先上加热台,80度,3分钟。这里肯定有坛友问,为什么要加热?答案看下图

因为配件里只有一个破吸盘呀,没有限位,全凭手感。。。原装胶条粘度好,不用力打不开,用力容易过位把排线拉断。。。
个人建议新手还是配个专用吸盘,下图这种。。。。

常规操作,先拿下两个尾部螺丝

吸盘拔出一个缝隙

翘片划开

这里大家可以准备个工业乙醇,可以软化胶条

拆下屏幕,第一时间给面容与摄像头粘一张高温胶保护,很多新手会碰坏面容。。

内部很干净,电池没有鼓包

这里螺丝换成了小三角。。。

拆下螺丝,拿下固定片,拔掉排线

电池上下都有胶条

这里就可以用送的这个破镊子了

这个胶条我是拔不出来,于是我就一下把电池翘下来

清理里面的胶条,工业乙醇很绒里就给清理干净了

边缘很多灰尘

清理边缘灰尘

清理差不多了,上电池

测试开机

电池弹窗了。。。。

试试面容,功能正常

给电池粘上胶条

安装防水胶条

安装上电池

安装固定片,屏幕

开机测试

测试功能正常

面容正常

看看原装电池

电池没用了,把保护板拆下来留下备用

这个保护板可以移植到中兴那个电池上

下午6点换完电池没充电,除了吃饭一直刷论坛,听小说,看快手,到现在还有11%的电量,还行。容量可以通过爱思助手查看,但我觉得没必要了,现在看来待机不是问题了,好了,“完(简)美(单)”更换电池完毕

网友A:
原装好用但是太贵,我们一般都是搬电芯,新系统会自己慢慢涨上去。。。。弹窗好解决,手机时间调后半个月,再打开手机弹窗就消失了,再调回正常时间就行了

网友:
居然有加热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装好用但是太贵,我们一般都是搬电芯,新系统会自己慢慢涨上去。。。。弹窗好解决,手机时间调后半个月, ...

时间欺骗大法?厉害!

网友:
先学习,也准备换电池了

网友:
换电池是个功夫活。

网友:
手机这么贵,售后电池600块,不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欺骗大法?厉害!

弹窗一般也是提示十五天左右自动就消失了,让系统认为15天时间到了不提示就行

网友:
中兴那个电芯容量没损耗加原装保护板比这个第三方电芯靠谱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售后电池600块相对新机正常。只是对普通收入中国人来说贵了。

网友:
电池是短命

网友:
学习一下,尽管换过3、4个电池,学习总是好的

网友:
手机时间调后半个月

网友:
用点焊机移植电芯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12用一年多了剩96了,是不是很快要换了

网友:
电池充放几次就正常了。

淘宝好评全靠买,0天追加,客服很好,会回购会推荐大家不用犹豫赶快下手。
和一群小女女的事情细说。

网友:
水果电池有库伦计比较麻烦~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