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坏了,帮忙看一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7-07):
一个电源芯片坏了,IC的丝印是,K48945,YQ663AMD,用芯查查、半导小芯APP,度娘查遍了,都没有找到这个IC的规格书和替换IC,我大概画了一个草图,这个IC的供电电压是19.3V。发现和NCP1216,LD7575等IC的脚位排列差不多,就1脚、7脚、8脚有些区别,但最好是不要改动电路,找一个可以直接替换的IC,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或者有不改电路的替代型号,请告知一下,谢谢了。

K48945的大概电路图

NCP1216

LD7575

网友A:
应该贴张高清图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贴张高清图片出来

是我大意了,补上一个IC的高清图片

网友B:
不是先去深水宝搜索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先去深水宝搜索一下吗?

到处都没有搜到结果

网友:
找不到任何信息,我好奇这是什么东西用的,能放出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