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UT58D的9个校准电位器分别是校准哪些档位?附UT58D原理图

楼主(2023-07-07):
UT58D原理图:

背面全图:

楼主:
VR1,VR2,VR9:

VR7,VR8:

VR4,VR5,VR6,VR3:

楼主:
自己跑了下原理图,大致如下,打问号的不确定。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VR1:基准电压档?
VR2:交流毫安?交流电压?
VR3:20A电流档
VR4:电感。2mH档
VR5:电感。20mH档
VR6:电容。20nF~2uF
VR7:电容。100uF
VR8:电感。200mH+20H档
VR9:不懂?

楼主:
顶一下,没人研究过吗

网友(2023-10-06):
我刚收了台,准备研究下

网友(2024-04-07):
手里正好有快58D,直流电压档不准,调整VR1解决,谢谢

网友:
短路电位器观察哪个有挡有变化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台,用了N年了。做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