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根12V升压线(SDB628)

楼主(2023-07-07):
前一阵子买了台12V供电的天马牌直流变频家用落地扇。想停电时,使用移动电源供电。需要一根DC5.5-2.1mm接口12V输出的升压线,最大工作电流1500mA。使用SDB628方案的成品升压模块DIY了一根,使用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组装篇

引出线采用DC5.5-2.1mm接口的双股成品电源线,长约1.5米,线规22AWG。

升压部分采用SDB628方案的成品升压模块

B6286T
SDB628是一款固定频率,SOT23-6封装的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高达1.2MHz的工作频率使得外围电感电容可以选择更小的规格。内置软启动功能减小了启动冲击电流。SDB628轻载时自动切换至PFM模式。SDB628包含了输入欠压锁定,电流限制以及过热保护功能。输入电压范围2V ~ 24V;输出电压可调,最大28V;关闭电流0.1μA。

找了个可以方便拆装的外壳(亮鞋擦),焊接组装起来;长端DC5.5-2.1mm接口输出,短端USB接口输入,输出电压设置12.16V。
注:为了减少损耗,没有使用原MicroUSB输入接口,直接引出USB口。

二、实测篇

测试使用这台12V供电的天马直流变频家用落地扇默认开启的6档。
测试1:原配12V1.5A电源电源

先使用自带12V1.5A电源;待机功率0.19W左右;默认开启的6档功率6.36W左右。

测试2:5V电源加升压线

使用自己DIY的5V4.8A双口电源,单口输出5V2.4;电源加USB测试仪待机功率0.17W左右,再加上落地扇待机功率0.32W左右;默认开启的6档功率9.55W左右,USB测试仪显示4.75V1.56A左右,稳定运行后,6档功率8.81W左右,USB测试仪显示4.81V1.41A左右。

测试3:小米移动电源加升压线

使用小米移动电源2(10000mAh)PLM02ZM,空载输出5.21V;默认开启的6档USB测试仪显示5.04V1.35A左右,稳定运行后,USB测试仪显示5.06V1.28A左右。

附件:

相关链接:
DIY一根3.3V降压线(AMS1117-3.3)
使用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DIY的功率测试插座更换品字接口
拆一个山寨电源并更换内部电路使其拥有一颗强劲的芯

网友:
500ma内效率90% 800ma 88%

网友A:
不错,代替电源了

就是升压小板长期工作要加强散热

网友:
你太欺负 这个芯片了

网友:
小圆盒子真不错

网友:
记得当初给我的小自行车车灯也弄了这么个类似的升压小板,用了一段时间,后来估计是长期大电流造成元件老化,在某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冒烟了

网友B:
这个升压ic 5-12v的极限输出也就600ma左右,建议加强散热或更换升压方案~

网友C:
想的真周到,现在一般也不停电啦。

网友:
大热天停电备用一个充电宝就能坚持几个小时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的真周到,现在一般也不停电啦。

是很难停电了,不过有备无患。

网友:
不错,使用方便的升压线。还带有开房痕迹的小红盒子。

网友:
用诱骗的方式更简单

网友D:
怕升压板累死,之前就是测试升压板当场给累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代替电源了

就是升压小板长期工作要加强散热

升压小板悬空放置的,5V电源加升压线6档测试半个小时,升压板有些热但还不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升压ic 5-12v的极限输出也就600ma左右,建议加强散热或更换升压方案~

手头有个大电流的升压板,个头大了些,没用。这个本来是用来停电带光猫用的,买了这款天马直流风扇,功率不大,6档在6W左右,风力已经可以了,3档(不到4W)其实就可以用了。用这个升压模块试了一下,6档以下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升压板累死,之前就是测试升压板当场给累嗝屁了

使用小米移动电源2(10000mAh)PLM02ZM,空载输出5.21V;默认开启的6档USB测试仪显示5.04V1.35A左右,稳定运行后,USB测试仪显示5.06V1.28A左右。停电使用的话,开6档以下用用还可以。

网友:
支持qc的充电宝,搞个诱骗器,加根线更方便。你的小米充电宝支持qc3.0的,12v的诱骗器很好用。

网友:
升压模块装在塑料盒里热量散不出来,工作时间长了估计温度就升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