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本田二代1.3飞度的CD机想接个音频输入给手机连接使用

楼主(2023-07-08):
一台本田二代飞度的CD没有音频输入连接手机使用!拆开主板看的一脸懵逼!想从CD音频信号的位置作为音频输入连接手机使用,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找功放芯片的输入信号,倒着查。我以前改过一个别的机器的,我改的是FM的输入信号,CD信号还是可以用用的吗。

网友(2024-06-19):
从车机插头改,我当初改了一个,网上找找教程

网友:
直接淘一个1.5的车机,可以上USB多媒体盒

网友:
不如加个FM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