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马直流风扇加装充电款

楼主(2023-07-08):
618跟风撸了一个天马直流风扇。
家里刚好有之前剩的中兴手机可拆卸电池,三个串联起来
这样就有12V2400mah接到风扇的主板有标注电池正负极。

这样装好盖上后盖完工。
还有电量显示剩余75%

实测这样可以吹一个晚上。

网友:
在家里用充电电扇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网友A:
充电的时候会显示什么呢

网友B:
单片机带充电管理么

网友:
商家没料到你这么会改装啊

网友:
停电时很有用!虽然整个夏天难得会碰到几次。但用电高峰期还是有电路问题停电可能的,特别是晚上那是真难受。

网友C:
改的不 错,插电款变充电款

网友:
遇到停电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D:
你要换电源适配器,换成那种12.6V的锂电充电器。

网友:
改成充电的很方便,随便搬,不用考虑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换电源适配器,换成那种12.6V的锂电充电器。

里面有充电管理电路,用原来的电源适配器充到0电流就11.97V
就是充电款少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带充电管理么

里面有充电管理电路,用原来的电源适配器充到0电流就11.97V
就是充电款少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时候会显示什么呢

充电时候不会显示,和关机一样的。
里面有充电管理电路,用原来的电源适配器充到0电流就11.97V
就是充电款少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 错,插电款变充电款

里面有充电管理电路,用原来的电源适配器充到0电流就11.97V
就是充电款少了电池。

网友:
不知道支不支持边充边用,就怕不支持,把电池搞坏了

网友:
试验成功以后可以带到野外使用,会比较好。

网友:
我去,楼主改成高配版了

网友:
这风扇本来就是放家里用,还是用市电比较好。

网友:
充电就是一个SS34二极管,原配电源充不满,我用了9节18650电芯,自己打板了一块CN3795的4A充电板,用一块18V 100W光伏板充电,机械款的风扇用433模块改成了遥控的,买来一周多了,到现在都没充过电

网友:
你那么会改,应该买最便宜那款没有遥控的,自己加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