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跪求一宇优万用表芯片

楼主(2023-07-08):
一个钳形万用表,插上电池就滴滴叫,我怀疑是主芯片坏了,在淘宝找了下,只找到44脚的7106。7107芯片,这块万用表的芯片是42脚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跪求懂得人看看

网友:
目测这表受伤很严重。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修起来不便宜,不如换新的,用得还长远.

网友:
这种测量仪器很亲民了,修不如更新。

网友:
蜂鸣器响不一定是AD芯片坏,一般都是驱动电路坏。再有这个表本身也就是一个垃圾表。一块新的垃圾表也没几个钱修的钱比买块新的都贵

网友:
这里有,第2个就是你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
买个新的炮灰DT830看看吧,这板子很像,可以扣板焊接

网友:
上面说错,是第3个长方形的就是你这种。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网友:
如果连芯片都找不到那就别修了,修好也找不到校准的方法,只能看不能用。我以前一个牛屎改硬芯,改好之后可以开机了,结果测量天差地别

网友:
换新的划算过了。。

     费时费力。。。

网友:
楼主又捡垃圾了

网友:
去看看7106、7107的数据手册,它有不同的引脚封装。某宝上有你需要的型号。不过,这表不值多少钱,与其费时费力还费钱来修,成本早就超过购新表的价格了。你想学习除外。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炮灰表还换芯片?直接扔了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

主要是想修

网友:
有时候修不能用价值衡量 注重修的过程和修复后的喜悦 期待楼主早日修复

网友:
你这个真的想修的话,跑一下牛屎的外围电路,和7106外围电路对照一下,看看能不能对的上,对的上的话在淘宝上买引脚对的上的7106芯片,实在不行就飞线解决,但是你这样投入的功夫钱就购买一块大厂的好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