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移动硬盘盒是usb3么?如何检测?

楼主(2023-07-08):
用HDTune看读取速度,是否可以判断硬盘盒是否支持usb3呢?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办法可以检测硬盘盒是否支持usb3呢?

网友:
只要读写时高过40MB/s,就是USB3.0的。

网友:
是USB 3.0,从容量来看应该是SATA2产品,曲线正常

网友:
试试芯片精灵

网友:
看看产品说明,

网友A:
usb3.0硬盘盒接机械硬盘都有100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硬盘盒接机械硬盘都有100兆

楼主的盘一共才160G,有点年头了,去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
一般接口是蓝色的就是

网友:
有个软件可以看,USBtreeview

网友:
超过40M/s,可以确定肯定是u3。速度低,和盘有关

网友:
这个盘老了点,速度肯定不快了。

网友:
速度超过40m就是usb3.0的

网友:
检测读写速度。

网友:
是u3。速度低,和盘有关

网友:
只要测得速度大于40MB/S就肯定不是2.0或1.0。

网友:
测读写速度吧

网友:
拷几个大文件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