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LC的U盘是不是应该定期翻新数据?

楼主(2023-07-08):
固态硬盘是会自行搬运加热数据,而U盘主控基本没这功能,毕竟没法保证供电,就算一直插在电脑上数据也会慢慢漏电流失。所以是不是应该每半年左右就把数据全部备份后清空U盘再还原回去?
另外还有U盘的固件,这部分数据也是在闪存颗粒上,又没办法手动加热,那岂不是注定过一段时间就掉固件了。U盘厂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把固件的部分用模拟SLC存储?或者设置两套固件互相备份翻新?还是干脆不管计划报废?

网友A:
人家设计之初就会想到这个问题,等你来发现的话厂子都被退货堆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计之初就会想到这个问题,等你来发现的话厂子都被退货堆没了!

所以是怎么解决的嘛

网友B:
时隔三年再次测试量产后变成48G的32G小猪U盘——数据仍完整,速度也没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fromuid=35493

这个帖子很好的说明了闪存的数据耐久性

网友:
用了十多年U盘还没有出过问题但是用坏了一个。

网友:
U盘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隔三年再次测试量产后变成48G的32G小猪U盘——数据仍完整,速度也没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那看来还是得看颗粒质量,我有个CZ80是用了五六年,里面有些文件就读不出了。

网友:
现在1T的TLC,标称TBW是600T,并不是说600T写完就坏了,而是600T写完后,写入的数据常温下断电还能保证保持1年以上不出错。所以说只要是来源正常的颗粒,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C:
日常用的再放数据,日常不用的放数据干毛,数据放到硬盘里面不行么?

网友:
U盘本来就是搬运工具,重要数据还是要多备份

网友:
虽然楼主有点杞人忧天,但还是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常用的再放数据,日常不用的放数据干毛,数据放到硬盘里面不行么?

日常用的不重新写入也会慢慢漏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计之初就会想到这个问题,等你来发现的话厂子都被退货堆没了!

还真就错了,固态硬盘人家会做这个事,也有能力做

U盘不通电根本无能为力

只能说3D TLC这个时间根本不需要纠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时隔三年再次测试量产后变成48G的32G小猪U盘——数据仍完整,速度也没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你这个u盘有点不可思议,而且还是bokb。拆了那么多bokb就没见过几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u盘有点不可思议,而且还是bokb。拆了那么多bokb就没见过几个好的

这个和主控应该也有关系,还有这U盘的闪存虽然级别不高,但好歹是全新的,比那些已经不知道磨损成什么样子的拆机所谓“正片”恐怕还是要好些的。

网友:
U盘不适合长期备份数据,只能搬运或者临时存放数据,我测试过KI、PN、TO、SA牌的正品MLC/TLC闪存U盘,6年后基本上数据全部出错甚至直接电脑不识别,AD、TR的反而没事,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不建议用U盘备份数据。

网友E:
我拆过1片垃圾B0KB,上3281,写入视频,半年后识别和读取缓慢,10个月后读取超慢,拆的L06B,上3267,1年后没有任何问题,我的建议是如果有长时间固定的数据,还是MLC的比较好,TLC的话根据品质定期清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拆过1片垃圾B0KB,上3281,写入视频,半年后识别和读取缓慢,10个月后读取超慢,拆的L06B,上3267,1年后 ...

b0kb 和 l06b 本质上不就是同一个东西吗? 开成mlc撑个1年肯定没问题,8cdj的垃圾拆机片颗粒可以保存3年,手上还有16年买的slc U盘,虽然是划线片,数据到现在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b0kb 和 l06b 本质上不就是同一个东西吗? 开成mlc撑个1年肯定没问题,8cdj的垃圾拆机片颗粒可以保存3年 ...

是不是一种东西不知道,但工作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如果有长时间固定的数据,还是MLC的比较好,TLC的话还是做临时盘只存短时间交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