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新手小白求助论坛会写单片机程序的大神帮帮忙。谢谢。

楼主(2023-07-08):
就是按照这个图纸写一段代码STC15F104W用的直接可以烧写的代码:
单片机上电时》8脚延时3秒》输出一个1秒低电平》结束
当按下3号引脚开关时》7脚延时3秒》输出一个1秒低电平》结束
当再次按下3号引脚开关时》6脚延时3秒》输出一个1秒低电平》结束
当再次按下3号引脚开关时》5脚延时3秒》输出一个1秒低电平》结束
当再次按下3号引脚开关时》回到8脚延时3秒》输出一个1秒低电平》结束
掉电后可以记忆当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按照我要求写完整啊?你这样不符合要求我怎么给你悬赏?
//用户程序运行时的IRC频率为11.0592MHz
/***
1.程序在STC15W408AS中测试运行正常、测试时按键为P3.7端口
2.程序步骤:上电-->3s后8脚低1s后高-->按键1次-->3s后7脚低1s后高-->按键2次-->3s后6脚低1s后高-->按键3次-->3s后5脚低1s后高-->循环
3.没有掉电记忆功能,每次系统上电皆依上述步骤运行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kh = P3 ^ 5;  //按键端口
bit flag0, flag1;  //不循环执行标志、计时等待标志
u8 n, count, ts;

//-----------------------------------------------
void delay_ms(u16 value) //@11.0592MHz
{
    u8 i, j;

    while(value > 0)
    {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value--;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count++ > ts) //定时ts*50ms
    {
        count = 0;
        flag1 = 0;
        TR0 = 0;
    }
}
//----定时器0启动函数-------------------------------
void T0_enable(u8 t) //t值仅为1或3,1为1秒延时,3为3秒延时
{
    TL0 = 0x00;
    TH0 = 0x4C;
    TR0 = 1;
    flag1 = 1;

    if(t == 1)
    {
        ts = 20;
    }

    if(t == 3)
    {
        ts = 60;
    }
}
//----按键函数----------------------------------
void key_out()
{
    if(kh == 0)
    {
        delay_ms(10);

        if(kh == 0)
        {
            flag0 = 1;
            n++;

            if(n > 3)
                n = 0;
        }

        while(!kh);
    }
}
//----主函数----------------------------------------
void main ()
{

    P3M0 = 0x0f;
    P3M1 = 0x00;
    EA = 1;
    Timer0_Init();
    kh = 1;
    flag0 = 1;
    flag1 = 1;
    n = 0;
    count = 0;

    while(1)
    {

        key_out();

        if((flag0 == 1) && (n == 0))
        {
            T0_enable(3);

            while(flag1) P3 = 0xff;

            T0_enable(1);

            while(flag1) P33 = 0;  //上电3秒后P3.3(pin-8)低电平1秒

            P3 = 0xff;      //低电平1秒后全部高电平
            flag0 = 0;
        }
        else if((flag0 == 1) && (n != 0))
        {
            switch(n)
            {
                case 1:
                    T0_enable(3);

                    while(flag1) P3 = 0xff;

                    T0_enable(1);

                    while(flag1) P32 = 0;  //上电3秒后P3.2(pin-7)低电平1秒

                    P3 = 0xff;      //低电平1秒后全部高电平
                    flag0 = 0;
                    break;

                case 2:
                    T0_enable(3);

                    while(flag1) P3 = 0xff;

                    T0_enable(1);

                    while(flag1) P31 = 0;  //上电3秒后P3.1(pin-6)低电平1秒

                    P3 = 0xff;
                    flag0 = 0;
                    break;

                case 3:
                    T0_enable(3);

                    while(flag1) P3 = 0xff;

                    T0_enable(1);

                    while(flag1) P30 = 0;  //上电3秒后P3.0(pin-5)低电平1秒

                    P3 = 0xff;
                    flag0 = 0;
                    break;

                default:
                    P3 = 0xff;
            }
        }

    }
}

楼主:
拜托各位高手

网友:
专业强的技术求取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SWITCH_PIN P3_3
#define OUTPUT_PIN P1_0

unsigned char mode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switchPressed() {
    if (mode == 0) {
        mode = 1;
        delay(3000);
        OUTPUT_PIN = 0;
        delay(1000);
        OUTPUT_PIN = 1;
    } else if (mode == 1) {
        mode = 2;
        delay(3000);
        OUTPUT_PIN = 0;
        delay(1000);
        OUTPUT_PIN = 1;
    } else if (mode == 2) {
        mode = 3;
        delay(3000);
        OUTPUT_PIN = 0;
        delay(1000);
        OUTPUT_PIN = 1;
    } else if (mode == 3) {
        mode = 4;
        delay(3000);
        OUTPUT_PIN = 0;
        delay(1000);
        OUTPUT_PIN = 1;
    } else if (mode == 4) {
        mode = 0;
        delay(3000);
        OUTPUT_PIN = 0;
        delay(1000);
        OUTPUT_PIN = 1;
    }
}

void main() {
    SWITCH_PIN = 1;  // 设置3号引脚为输入
    OUTPUT_PIN = 1; // 设置1号引脚为输出
    EA = 1;         // 允许全局中断

    if (SWITCH_PIN == 0) {
        mode = 1;  // 上电时,如果3号引脚按下,则初始模式为1
    }

    while (1) {
        if (mode == 0) {
            delay(3000);
            OUTPUT_PIN = 0;
            delay(1000);
            OUTPUT_PIN = 1;
        }

        if (SWITCH_PIN == 0) {
            switchPressed();
        }
    }
}

给钱给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SWITCH_PIN P3_3

好像没有实现掉电存储,不知道stc单芯片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实现掉电存储,不知道stc单芯片能不能实现

stc15没ADC无法自己进入掉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SWITCH_PIN P3_3

虽然我不懂程序,但是你这明显跟我要求不符啊。我要求是8765脚,根据3脚轻触开关轮流输出。你这1脚输出明显是不对的啊。

网友C:
有iap就可以,每次按键就存储一下!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那串代码复制后怎么变成bin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iap就可以,每次按键就存储一下!

能这样写,但eeprom有寿命,直接用stc8最好,价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SWITCH_PIN P3_3

能不能按照我要求写完整啊?你这样不符合要求我怎么给你悬赏?

楼主:
最佳答案
虽然不能记忆但是你的是最接近我要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那串代码复制后怎么变成bin还不会

编译,编译完成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编译,编译完成即可

安装包体积最小的软件,编译用哪个名字的软件呢,就是导入,复制粘贴,编译最简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包体积最小的软件,编译用哪个名字的软件呢,就是导入,复制粘贴,编译最简化的 ...

看你用啥系列方便,C51使用Keil 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