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机就烧电脑电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08):
换了一个电源后,就正常开机的一次,第二次开机电源又烧了,这是什么鬼事?

网友:
先拔掉所有的配件,包括内存和CPU,然后一样一样加,确定是哪个部件出现问题。另外,你电源也有问题吧,正规电源都有保护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烧掉的。

网友:
要么负载有问题,可能性小,要么就是电源本身有问题或者电源质量差没有保护,还要看电源烧前级还是后级 如果烧前级可能就是你电压的问题了

网友:
先检查家里电路,再检查电源

网友:
电脑和电源都有问题才会这样

楼主:
我这套配置是2012年配的,是套老电脑了,主板是映泰Z77  TZ77XE4,内存是海盗船DDR3 1600 8G*2,CPU是E3 1230 V2,固态是三星830 128G,机械硬盘是日立 4T,声卡是创新 X-FI EP加阿西117转接卡,104阿西滤波卡,显卡是微星7850 hawk 2G,两块被烧保险的电源是先马超影450。我先一样样试吧,装上哪个烧了,才能确定是哪个有问题。唉,,,

网友:
烧电源?烧掉后是啥情况?电源不通电了(保险丝烧了)?还是能通电不能开机?
杂牌电源?

楼主:
不太敢试了,这套闲置了又没机子用了,保险是烧了,装上保险也不启动了,估计电源上还有其它东西也坏了,昨天上午还能用,下午按开机键,就听电源噼啪一下,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估计电源有问题。

网友:
先去掉电脑那些无关紧要的硬件,特别是那个声卡转接卡和滤波卡,再检测和确认市电是否存在问题,最后再更换电源开机

网友:
除了电源,其他配件都没坏?
你家的电压稳吗?
检查一下接线板、插座之类。

网友:
老是烧电源,最好先检查一下家里的线路

网友:
先马电源就是山寨货,不怎么喜欢这个品牌,换航嘉长城400W以上电源试试。没遇到过烧电源的电脑

网友:
如果是主板输入这么大的电流不烧毁原件,感觉不太可能,再者电源输出超额定值会自保护才对,电源自身有问题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电源只换保险是不行的,这种故障排除最好是先换一个好电源。

网友:
先确定室内电力正常

网友:
电源过载应该也不会坏   比较奇怪

网友:
可能电源有问题?

网友:
要不负载大,要不就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
电源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