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帮忙维修美菱空调扇

楼主(2023-07-08):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维修,本人小白,不太懂电路,这个空调扇通电没反应,保险丝好的,电源220v通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图片里有些元件拆了测过是好的,不知道怎么修,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旁边那个大黄电容和下面的电阻坏了,也有可能是中间的两个玻封管(至少有一个是稳压的)
这个是典型的电容降压供电,容易坏,拆个旧手机或者其他的充电器板子改改放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旁边那个大黄电容和下面的电阻坏了,也有可能是中间的两个玻封管(至少有一个是稳压的)
这个是典 ...

我去拆下来试试看,这些元件应该要拆下来测才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旁边那个大黄电容和下面的电阻坏了,也有可能是中间的两个玻封管(至少有一个是稳压的)
这个是典 ...

您觉得那个芯片要是坏了有可能吗?它上面也没有型号。。。

网友B:
右上角的两个保险测了吗?左下角的电阻有没有开路?黄色电容有没有容量(1K档测一下有没有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的两个保险测了吗?左下角的电阻有没有开路?黄色电容有没有容量(1K档测一下有没有偏转)?

黄色MPX2在路检测1.2UF左右,规格1.2uf,,不知道是否要拆下来检测,请赐教,左右两个保险测了,是正常的,左下角的电路大概4.7K,有点忘记了,,色环是黄,紫,黑,棕-黑,我回家在测一下,黄色大块旁边的蓝色电阻,我还没测,我回去测一下,目前就是微控开关好的,通电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感觉哪里开路了,470UF16v那个大电容只有1.6v,正常吗?正常不知道应该多少v ,我现在有点怀疑芯片,要是芯片坏了是不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能换板了?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的两个保险测了吗?左下角的电阻有没有开路?黄色电容有没有容量(1K档测一下有没有偏转)?

我用的电子万用表,我直接用的电容挡测容量在路检测,准确不?

网友C:
470电容电压1.6v说明电源故障,正常时至少5v,换一下黄色供电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电容电压1.6v说明电源故障,正常时至少5v,换一下黄色供电电容吧,

黄色电容,我先拆下来测一下,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电容电压1.6v说明电源故障,正常时至少5v,换一下黄色供电电容吧,

如果在路直接测黄色电容电压是否有必要,,正常该是多少v,型号是MPX2,310V,1.2UF,用直流档测还是交流档,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请帮我看看,小弟弟在此谢过,我把一部分原件测了一遍,请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图都有说明,把把关,问题出哪里,是不是黄色的电容有问题?谢谢

网友D:
最后一图感叹号那个件测一测是否短路(注意要双线断220V)

网友E:
问题出在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图感叹号那个件测一测是否短路(注意要双线断220V)

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没型号的芯片,我是小白,不知道怎么测,大神,请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出在电源电路、

是不是阻容降压这个部分,我不太懂,完全小白,测了好几个,不知道该确定哪个,你看看哪个黄色的电容实测只有0.99UF,标记是1.2UF,你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那个没型号的芯片,我是小白,不知道怎么测,大神,请告知一下 ...

看图

楼主:
我回去把它拆下来,测测,这个叫什么,是不是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阻容降压这个部分,我不太懂,完全小白,测了好几个,不知道该确定哪个,你看看哪个黄色的电容实测 ...

标1.2uf测出来0.99uf应该是容量下降了,万用表测电容其实只能测个大概,电桥测电容才准确,不能只看容量,还要看D值,也就是损耗率,损耗率过大必须更换。你万用表都测出容量下降了,多半损耗率也比较大了。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去把它拆下来,测测,这个叫什么,是不是二极管吗?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你测得黄色电容容量并没有衰减多少,但是测470UF/16V电容的电压却只有1V多,那么怀疑它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MPX2在路检测1.2UF左右,规格1.2uf,,不知道是否要拆下来检测,请赐教,左右两个保险测了,是正常的, ...

就不能在供电电容2脚加上5V试试芯片能不能正常工作吗,芯片坏的几率有,但很小,只要芯片正常,修复供电就那么几个元件,挨个换,表是参考作用,元器件一定代换,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