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基本独一无二的三位半万用表实验板

楼主(2023-07-08):
需要双12v及5伏电压供电

板子,先试验一下,它由两片芯片组成电压表
是及其古老的芯片,

测试结果
,简单测试,输入电压为睿登输出,不太稳定
只是看看是否能用

调换正负输入

超过2v,因为电压被我分压了,基本是一半,即4v时输入电压为2v
超过2v,既然还能显示,只是闪烁状态,说明电压超过范围了

做成图表,基本是正确的

网友:
厉害了!不拆了兄台!

网友:
还有这玩意的

网友:
厉害啊,造表了

网友A:
古老的数字电路,并采用TI经典运放

纯手工打造,极好的线性度,只要9块9

网友B:
这表误差如此大,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老的数字电路,并采用TI经典运放

纯手工打造,极好的线性度,只要9块9 ...

哪有运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误差如此大,有何用

哈哈,都说了,测一下好坏,没调

网友C:
元件不少,不是高度集成化精简外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不少,不是高度集成化精简外围

是7107它爷爷

网友:
又是黑科技啊。

网友:
厉害!技术一流!

网友D:
就测个电压也敢叫万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看出来,你这是要干嘛呀

网友E:
下一步就量产,名字都想好了。就叫  东方不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就量产,名字都想好了。就叫  东方不败吧

芯片没有了,市面上我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测个电压也敢叫万用

万一的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元件不少,不是高度集成化精简外围

古老的方案

网友:
diy万用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