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领导忘带电脑充电器,半夜做个转接线给华为笔记本充电

楼主(2023-07-08):
昨天家里领导加班,回家又忘了带充电器,因为一直开会所以电脑也没电了,家里没有pd快充,插上手机充电器发现充电速度不到10w,这个速度不行啊,临时接个转接线充吧,拿出原装HP充电器65w

19.5v3.3a,够用了

找了个3.5的插座和USB的母座,赶时间焊接过程就没拍摄了,插上USB测试仪,稳定输出19.7v 1.7a,总共35w左右,虽然没有pd协议,但是这个充电速度也够用了

充电指示灯闪烁

原机充电20v3.25a

临时解决问题,另外如果我在USB中间两个接口上并联一个电阻,是不是可以充到65w了,欢迎讨论

网友A:
还可以这样用的?有些机型充电需协议,直接在C口输入20V可能拒充,甚至损坏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用的?有些机型充电需协议,直接在C口输入20V可能拒充,甚至损坏5V供电 ...

我这直接上的20v充电器,只能说没有协议,不能快充,只能慢充

网友B:
之前家里备着3个电源,其中一个还有QC快充,在家出门充电都随手可得。后来QC快充电源挂了,买了个PD/QC诱骗器,能充电脑的电源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家里备着3个电源,其中一个还有QC快充,在家出门充电都随手可得。后来QC快充电源挂了,买了个PD/QC诱骗 ...

是时候去买个pd/qc诱骗器了

网友:
稳定输出19.7v 1.7a,还可以

网友:
还是有备件,简单应付

网友:
原机充电20伏3.25安,充电给笔记本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够电流就小了?

网友:
常备点原件以备不时之需还是不错的。

网友:
huawei要验证才可以65W吧

网友:
临时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最近入手一台dell 老手提5447,用诱骗器具体是非dell充电器,不能充电,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直接上的20v充电器,只能说没有协议,不能快充,只能慢充

20V1.7A可能就是正常的充电电流了,不算慢充,慢充常见于18~20W,最多不超过30W

网友:
家里备了个上次组团的100W万能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用的?有些机型充电需协议,直接在C口输入20V可能拒充,甚至损坏5V供电 ...

什么原理?难道默认状态C口和机内5V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理?难道默认状态C口和机内5V是通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C口带VBUS开关,在不连接任何设备时是没有电的,大多数C口支持输入/输出,通过CC线通信后切换状态,用作输入时电压可接受5~20V用于供电和充电,用作输出时通常只能为外围设备提供5V,而VBUS开关就用来切换供电状态
考虑到供电的双向性,以及MOS本身的特性,理论上需2颗MOS背靠背连接作为开关,具体原因和连接方法可参照电池保护IC的过充/过放控制例如DW01+8205的应用电路,只不过VBUS开关必须接在供电正端
在VBUS开关出现故障,或者机器本身设计不规范,保护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都可能出现输入20V直接串到5V供电上,造成设备损坏
楼主的这种操作看似简单,实际很危险,正规笔记本厂家的C口充电器通常只有VBUS/GND/CC1三根线,不会带DATA连线,只能支持PD协议
不合格的数据线也往往不能承受20V电压,造成DATA出现感应电压甚至直接产生高压,就算是手机原厂的数据线也经常在DATA线上夹带私货用于标识激活自家的快充协议,它们能否承受20V还得打个问号。而笔记本C口用于USB2.0的DATA线多数不经过PD协议芯片或保护IC与内部连接,这种情况大概率会造成CPU或者PCH原地爆炸

网友:
看楼上回复我想到了某主板关机后usb口能回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正常情况下C口带VBUS开关,在不连接任何设备时是没有电的,大多数C口支持输入/输出,通过CC线通信后切 ...

我想起一种便宜充电线,里面不带D+/D-线,这种情况下用这种线是否反而还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一种便宜充电线,里面不带D+/D-线,这种情况下用这种线是否反而还好一点? ...

不一定,这种线的端口质量通常很差,高压大电流使用的稳定性也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正常情况下C口带VBUS开关,在不连接任何设备时是没有电的,大多数C口支持输入/输出,通过CC线通信后切 ...

学习了,我用的华为手机原装的数据线,那天充电过程中,我也时刻关注着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还有数据线两头的温度,经过2个小时的充电,所有的线材都没有发热,充满后,笔记本的指示灯变成常亮,电流表从开始1.7A降到0.4A左右,这时候我断开了电源,然后开机,显示电量100%,后来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电脑异常,可能是运气比较好,这种临时处理方式确实有一定的危险,下次还是买个pd协议的充电板来转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