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空调服”

楼主(2023-07-08):
去年看电视有户外工作者穿了“空调服”,当时查了一下网上价格比较高,大概两三百,因为我工作情况也有户外,如果能有效果那感觉会好很多,年初还不热时候决定买一件,

价格两百以内搞定,含充电宝,

写的是无刷电机,你懂的,在这论坛混是不是无刷电机还是有要求有判断的
先拆为敬

客服当然是不认了

甩锅给供应商

充电宝是带一个开关长按就能输出12v,圆头接口接到每个风扇上,风扇向衣服内吹风

两个约10000毫安时的电池并联
写的50000
客服当然也不认啊!

最后商定退30元,解决了争议
那下面来说的感受吧,衣服户外工作肯定是有用,向内吹风风从领口和袖口出去可以把汗液蒸发带走或者说控制出汗的量,当然吹进去的是户外的热风不会体现出有多凉,但不会造成衣服汗湿透贴身的情况,现在用了一两个月了,电池最高档白天最长用过五六个小时还有电,自己又用支持快充的充电宝做了个备用的电源。

网友:
怎么不命名为风扇服,,不会是智商税?

网友A:
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吧,能凉快吗,楼主测试发出来看看

网友:
电机换一下,有刷的不耐用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半导体制冷的。

网友:
能骗一个是一个。
移动电源肯定没有通过国标认证。

网友B:
成本50,不能再多了

网友C:
现在的厂家商家,就这样虚标,不懂就上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吧,能凉快吗,楼主测试发出来看看

最后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50,不能再多了

一个两万的充电宝应该都不止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两万的充电宝应该都不止50

30
指成本,这种差的电池进价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厂家商家,就这样虚标,不懂就上当。

虚标的还挺多,前两天买的化油器清洗剂写450ml买来算皮都只有298g实际按照密度算下来只有250ml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
指成本,这种差的电池进价很便宜的

哦,山寨小厂的软包

网友D:
还有改进空间,自己可以“磨机”,加一个制冷模块就名符其实了

网友:
我也给家里面买了一个这样的,这个风扇是12V的吧?
我看图片上风扇也没有标识,要再买个12V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改进空间,自己可以“磨机”,加一个制冷模块就名符其实了

半导体制冷效率太低了

网友:
客服很专业,懂的就直接解释,不懂的卖傻,然后可怜楚楚地主动跟你提出怎样解决问题,在不退货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值得推荐!

网友:
都没空调,咋能被叫空调服,然后回答,老婆饼里面也没老婆,只是个名字。

网友:
说说使用感受呗,自带的风扇和电池效果应该一般般,应该要上无刷大功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