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雌雄同体的摄像机,既可以插网线,又可以连WiFi

楼主(2023-07-08):
手动二选一的很多。我的意思是,自动切换的?

网通,走有线。网不通,自动走WiFi。

有吗,求带货。

网友:
估计悬,毕竟是太小众的产品。

网友:
网口和WiFi都开着,哪个有信号哪个联

网友A:
自己挂个openwrt 双WAN模块可能还省事

网友:
刷固件自己搞一个, 应不麻烦,几行脚本的事

网友:
异网,怕是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挂个openwrt 双WAN模块可能还省事

是啊,一般摄像机是无法感知外网通不通的。那么双wan如何实现,求指教!谢谢

网友:
基本有线无线都支持,会不会自动切换就不清楚了

网友B:
电视台的专业高清摄像机
有线、光纤、wifi同时走

网友C:
这不是雌雄同体,这是绿茶婊

网友:
原来是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台的专业高清摄像机
有线、光纤、wifi同时走

唉唉,那种玩意儿动辄数万,数十万,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雌雄同体,这是绿茶婊

悟空,这次你说得对!快变个绿茶,你自己再变个婊,芽头儿都要嫩些的。

为师最近前列腺不好,蛋蛋都缩了,医生说多喝茶,多释放,唉唉。

网友D:
这样的摄像头是有,但是摄像头不会自动跳网,因为换网地址也会改变,只能二选一

网友:
手头有乐橙

但是有线和WIFI 只能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唉,那种玩意儿动辄数万,数十万,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啊

民品谁给你配那么全呀

网友:
好多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摄像头是有,但是摄像头不会自动跳网,因为换网地址也会改变,只能二选一 ...

如果是接入硬盘录像机呢,然后手动指定IP,使得录像机无论是走有限还是走WiFi,IP都不变

网友:
你家是有两个宽带吗?那你直接在路由器上做双wan线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