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断失败不断尝试,海尔MO-2270M机械微波炉修复成功

楼主(2023-07-08):
     在此再次多谢坛上各路英雄指教,@猪小呆 兄给的意见很有用,再次感谢,此机断断续续,修修停停,又因为误操作烧掉几个大件,导致无信心再修下去,停了一段时间还是不甘心,多番查证后再次确定无误后再次试机,完美修复。为了修此机多次发帖求救,始终无果,也许懂的人不会免费教你,不懂的只是看热闹。
     本来机械式微波炉就那么几个件怎么总修不好呢?现在想起来有那么几点。这个海尔机械微波炉的监控开关接线有一定迷惑性,通电屡炸保险,搞得我这些菜鸟不敢通电测试,插簧端子两头无论怎么接,用表测量无论关门开门都是通的 ,二来故障具有多重性,最初的故障除了监控开关坏(被油污糊死无法弹起)变压器也早早报废了。但测量各项阻值都是正常(应为匝间短路),即使我更换了开关,接线没错,开机照旧炸保险,一度网上看大神修微波炉说变压器很少坏,测量也没看出问题,(毕竟经验少)最终确定是变压器损坏导致,并确定监控开关只要不接变压器,通断都是正常的。只是端子两头都连着变压器导致开关门测量通断都是导通状态,(一般机械微波炉中间开关普遍连三根线,海尔这个是两根线)
     确定无误最近一次测试,通电时又犯了大忌,空载测试,这次终于把磁控管壮烈牺牲,风扇线圈也烧掉,云母片烧掉。学费很贵也知道了空载的危险性了。。。 硬着头皮更换好磁控管,云母片后,再把炉腔内生锈的地方打上705绝缘,以防日后再次打火。
     通电测试,又跳闸炸保险,这次已经有经验,十有八九是变压器在上次空载时也跟磁控管殉情去了。。铝制的变压器非常不耐操。可能空载瞬间电流增大又匝间短路了。。。
     更换变压器,仔细再检查无误,再次通电测试,,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为了巩固成果,再次搞了个姜撞奶测试,一切正常。。。。可以说机械式微波炉所有大的故障基本都一一经历了。。会点皮毛功夫又开始膨胀了 。赶紧回公司把那台美的微波炉修好了。(小问题磁控管引脚打火烧糊了,剪掉一只脚用专用压线钳重做端子,更换一个磁控管,完美修复)引脚已经处理过,锈迹依旧有,为免返工还是更换掉免得麻烦。
     机械微波炉在高手眼里根本不是个事,对于我们这些小白还是收获很多,很多时很多事要自己碰过,总结,因为此微波炉有点特别,为免日后大家碰到此类机器少走弯路,小弟今天就献个丑,给大家提供一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
机械的,还是比较好修的,就那几个元件

网友:
不错,下次再修就有经验了,话说这维修成本不低,变压器都换了几个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成功了,又可以用三年了。

网友:
看样子是变压器匝间短路了,怀疑变压器有问题的话可以单独给变压器通电试试。

网友:
修个啥,变压器抠出来,壳子扔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微波炉。

网友:
压线钳啥型号,压旗型端子专用?

网友:
基本上相当于自制了一台微波炉

网友:
感谢分享!好奇姜撞奶是咋做的?头一次听说。

网友:
转盘的不容易搞卫生

网友A:
自己的微波炉什么都正常,就是开机微波后,【嗡嗡】的震动声特响,拆机几次调整无果。

网友:
这个不经常修,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
变压器都换了几个

网友:
恭喜修复,再修几次就成大神了

网友:
恭喜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微波炉什么都正常,就是开机微波后,【嗡嗡】的震动声特响,拆机几次调整无果。 ...

可能电容衰退了,曾经碰到过,换了新电容就安静了。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修几次真就成大神了。

网友:
厉害,维修成本不低!拆下来的变压器可以改个点焊机!

网友:
楷体看着好难受。
微波炉我还是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