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号,7号电池充电器,拆开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3-07-08):
用红包后几毛钱买的,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
起码还有两个IC,知足吧

网友:
这个还可以吧,至少还是可以转灯的。。。。

网友:
还行,粗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好简单的电路

网友:
比一般的串电阻的傻充好一点点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器

网友:
用上芯片了。但愿是专用芯片,不是啥到了电压转灯的。。。

网友:
能充电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才几毛钱的东西也算值了

网友:
能用就行。厂家、商家赚钱也不容易啊!

网友:
拉簧连接事实上是点接触,电阻比较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这个能转灯,不错了,不是傻充,不会把电池、充坏。

网友:
看着还行,至少会变色

网友:
ic是不是4057

网友:
这充电器几角钱用了芯片能充滿转灯挺合算的

网友:
1.2V的应该不是4057吧

网友:
木有让你5v直冲已经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