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公牛GN-607

楼主(2023-07-08):
买了揭阳水货插排缺根长线,把三米的GN607拆了

网友:
老的公牛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人工焊线的成本高了,变成所谓的一体铜条了。我用插排不喜欢买带线的都是自己下3根线,外面加个护套,比电线的便宜还可靠。自带的线截面积都小,带大功率的发热

网友:
哈哈,这个公牛是真的

楼主螺丝刀不给力啊

网友A:
好多插排经常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烧了,建议把1/4W限流电阻换一个同等或更大阻值的1W电阻,只要发光管能亮就行。

网友:
螺丝刀不给力废了

网友:
LED限流电阻已经久经炼狱了,最好换个5W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看来螺丝刀干不过公牛。

网友:
没有用一体铜

网友:
电阻快烧毁了,阻值换大点,功率也要换大。

网友:
看来螺丝刀干不过公牛

网友:
这两个外壳塑材对比公牛明显好于圆的插排喜欢这种焊接不喜欢一体铜条的

网友:
嗯,接触不良烧化了之后就容易断路,偶尔可能短路

网友:
公牛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插排经常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烧了,建议把1/4W限流电阻换一个同等或更大阻值的1W电阻,只要发光管能 ...

要是1/4W也不至于烧成这样,那电阻基本都是1/8W的。

网友:
公牛的特色烧电阻。原装的电阻阻值小了功率也小了。建议换成500K以上1/4W电阻,或者加二极管。
公牛的助焊剂把铜线腐蚀成绿色的铜绿。

网友:
公牛插排的异形螺丝比较废螺丝刀

网友:
螺丝刀废了,成本增加了。

网友:
一次性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