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RX8025T工作电压范围变窄的罕见故障报告

楼主(2023-07-08):
        几年前买了几个二手拆机RX8025T,很便宜,但质量不错,改了几个钟走时都很精准。

        前两天,一个LED钟忽然不走了(时间一直不变)。起初以为一定是连接RX8025T的飞线脱焊了,没在意。周末有空拆开一看,没有脱焊,这就郁闷了。
拆下RX8025T,还原以前替换下来的石英晶体,钟恢复了正常走时。确认是RX8025T出了问题。
          这个钟已经使用几年了,为何RX8025T会单独损坏?   不合理!得找原因!
           用可调电源给RX8025T供电,测试3脚有稳定的32.768kHZ信号输出,这就有点闹鬼了。
          无意将电压调高到5.1v,输出停止了;降低电压,又恢复了。粗略测试了一下,这片RX8025T只能在2.9~4.9V范围内正常工作,对比官方手册给出的1.8~5.5v供电电压范围应该是变窄了不少。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我无法分析,希望有高人能解惑,也希望对改RX8025T遇到问题的同行有一点帮助。(对5v供电的钟,可以在RX8025T供电回路串联1个二极管,确保不超压。)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少见吧?

网友A:
难道是假货?这种芯片也有假货吗

网友:
买了两片8025t我那个钟冬天夏天平衡下,一年差不出去2分钟,就懒得换了

网友:
去年在一家店里买了十片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假货?这种芯片也有假货吗

应该不是假货。用了几年了,以前一直正常,走时也很精准,毛病是最近几天出现的。供电变压器没有换过,以前一直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内元件老化,造成供电电压升高了。

网友:
有个是低压板的

网友:
拆机芯片个别体质问题吧

网友(2024-06-07):
如果你的FOE引脚是直接接到VCC的话,可能是过流导致的问题。FOE接VCC最好加上2K电阻。另外FOUT也最好加上电阻,可以大大降低功耗

网友:
应该是个别问题。

网友(2024-08-22):
感谢提醒,我自己弄时会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