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倒车影像后摄像头改USB接口做监控

楼主(2023-07-08):
捡了几个摄像头,剪开线发现是黑红白绿黄蓝,直接黑红白绿接手机数据线USB口,然后就变成usb摄像头了。

USB摄像头+OTG接口接手机的话,手机就能看画面了,并且不用另外供电。

但是遇到两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师傅:
1、如果要延长20米左右,有什么便宜的线代替呢?搜索到了三种:
    ① RVV0.12平方的普通四芯线20米16元
    ②4+2监控线(4根小线+2根比较粗的线)二三十元50米
    ③一种叫"白旦丝"的细线,4芯带扛拉丝直径1.65mm,2元左右一米,别人主要用来做可视锚鱼的,也是接几十米接摄像头,不过应该是模拟信号的而不是这种usb的摄像头吧。
    ④我用闲置的几米网线内4芯接,发现手机读不出摄像头,不知道是长距离供电不足还是线本身的问题。
2、目前改为USB接口后,是供电和视频传输都用这一个USB公头,如果想改为一个公头传输画面,另一个公头只负责供电,该怎么接线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USB公头怎么分为两个。
就像下面这个图,是在母头的黑红线并联两根黑红线给这个只供电的公头,还是四根都并联。像下图这样接不知道是给摄像头供电还是给手机。

网友A:
这玩意儿最难的是软件

如何远程监控和控制,多手机平板控制好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最难的是软件

如何远程监控和控制,多手机平板控制好难的

嗯嗯,不远程,有个改直供电的手机,接手机就可以当作显示器了,只显示单个摄像头。也有app可以显示多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就需要扩展坞接多个摄像头。

网友B:
不是倒车摄像头吧,倒车用的还是模拟信号ahd信号,这个估计是记录仪的后摄

网线可以供电分别用两根线试试

网友:
还可以这样呢?

网友C:
特别长的话用网线啊

网友D:
延长20米的话  得用上USB带放大的延长线,

网友E:
20m?转到路由器不行吗?非得usb,建议每隔几米加个USBHUB,放大信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倒车摄像头吧,倒车用的还是模拟信号ahd信号,这个估计是记录仪的后摄

网线可以供电分别用两根线试试

嗯嗯,反正就是后摄,我是看了B站有朋友改成功了才买的,他拿的摄像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失败的可能是您说的这种模拟信号的。

成功的那个,他说自带的线有十米左右也不用usb放大器,不知真假。我下面附上连接:
1、十米线长的usb摄像头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v4y1r7qg/
2、改装过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x4y1g76s/
3、失败案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M4y1z72m/

现在不知道找啥线能达到20米稳定传输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倒车摄像头吧,倒车用的还是模拟信号ahd信号,这个估计是记录仪的后摄

网线可以供电分别用两根线试试

摄像头出来的是4芯线(黑红白绿),“网线可以供电分别用两根线试试”,您的意思是可以用8芯网线中的四根接usb,然后另外在摄像头并两根粗点的线到黑红接5V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别长的话用网线啊

摄像头出来的是6芯线,

测试1:直接用一根报废的usb数据线一端接摄像头出来的对应颜色的黑红白绿线,另一端插上手机能正常读出摄像头。
测试2:用2米长的8芯网线的其中四根,一端接摄像头,一端接usb口连接手机,测试手机读不出摄像头。不知道是网线的原因还是线长度的原因。

至于线长问题,看到有人接10米长能正常使用。手里除了网线以外没有多芯细线无法测试,如果您有好的方法还希望能分享下谢谢。

成功的那个,他说自带的线有十米左右也不用usb放大器,不知真假。我下面附上连接:
1、十米线长的usb摄像头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v4y1r7qg/
2、改装过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x4y1g76s/
3、失败案例(模拟信号的摄像头不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M4y1z72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长20米的话  得用上USB带放大的延长线,

确实听说过usb延长线太长的话需要放大器,但是看到有人用10米长的线能正常使用,我这没多芯线,用网线内的四芯代替测试不能用。

成功的那个,他说自带的线有十米左右也不用usb放大器,不知真假。我下面附上连接:
1、十米线长的usb摄像头效果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v4y1r7qg/
2、改装过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x4y1g76s/
3、失败案例(模拟信号的摄像头不行)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M4y1z72m/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m?转到路由器不行吗?非得usb,建议每隔几米加个USBHUB,放大信号用

嗯嗯,有个改直供电的手机,想接手机作显示器。

网友F:
一般倒车摄像头不是模拟高清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倒车摄像头不是模拟高清的吗?

这个应该是楼上老哥说的“记录仪后摄像头”,可以直接改usb接头的。倒车影像大多都是模拟信号,我标题写错了

网友:
记录仪后摄像头

网友G:
usb2.0 线最长10米已经型号衰减很多了。
数据线D+D-常见最粗的才26awg,这已经限定了10米是极限了。常见的28awg是5米。
供电线可以加粗到1平方(我做过用屏蔽层20awg再加地线20awg共1平方),但是短板就不是供电而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2.0 线最长10米已经型号衰减很多了。
数据线D+D-常见最粗的才26awg,这已经限定了10米是极限了。常见的2 ...

这样啊,感谢分享,看来是不太好实现了,就算能弄也不划算,还是网线poe供电的方便。

网友H:
估计是供电不足,加个5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供电不足,加个5V试试

嗯嗯,计划是分出来一个usb公头辅助供电的。但是不知道两个usb公头该怎么接线。

摄像头出来4根线黑红白绿,然后在每根线上并一根,变成两组黑红白绿接上两个usb公头,然后一个公头接手机,另公头一个接5V供电。这样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