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汽车用日行灯如何点亮,有没有专业的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23-07-08):
汽车用日行灯如何点亮,有没有专业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流水灯吧,日行灯需要这么复杂电路?

网友:
看似不简单,还带芯片

网友:
是不是一体带驱动的

网友:
看电路结构不像单独的日行灯(如果只是日行灯,一般接电源就亮,就是一个恒流驱动电路),这个有那么一大堆线,估计是有流水功能或其他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灯吧,日行灯需要这么复杂电路?

是的,流水灯,但是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让他全亮。

网友(2023-09-15):
貌似有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