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HG2258量产一直提示土狗错误 求大佬给解决下

楼主(2023-07-08):
主控:HG2258
颗粒:89 C4 08 32 A6 00
用的绿联的1153E线
每个土狗选项都试过了 都是报这个错误

Flash频率 :100
大佬帮指点指点解决下

网友A:
容量自动  ONFI3.0

网友:
主控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自动  ONFI3.0

nofi 3.0 Flash 频率 200 提示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PProgramPRAM failed on Section_0, Loop_0
             Error Code : I_C13
解释: 选错土狗,选更低的土狗
nofi2.0 toggle 2.0 1.0  Flash 频率 100 提示
[ Fail ]  Error Message : Issue Vender_InitialPadAndDrive Command Failed !!!
            Error Code : I_x101
解释: 选错土狗,常见标准解释。

都是在量产10%跳出错误提示。
该咋整 咋解决

楼主:
哦~?展开说说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有大佬能看到 给解决下

网友B:
设置不对,开卡流程楼主没提,不知道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对,开卡流程楼主没提,不知道对否

群联的要啥流程,选项少的可怜。短接匹配型号 调试土狗 选择闪存时钟频率 还有啥 你说

网友(2023-08-11):
x101   别开120G  手动设置一下降低容量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A:
容量自动  ONFI3.0

容量自动  ONFI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