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中古电脑配件拆解-NVIDIA GeForce GT 610显卡

楼主(2023-07-08):
主要参数
核心代号
GF119
核心频率
810MHz
显存类型
DDR3
制作工艺
40纳米
基本参数
VGA
核心代号
GF119810MHz
40纳米PCI Express 2.0 16X
技术参数
DDR31024MB
64bit
显存频率
1800MHz
14.4GB/s2560×1600
400MHz
功能参数
DirectX 11

网友:
一尘不染的感觉,像是没用过。

网友:
显卡接口看着还挺新

网友:
你这个很新啊,跟古不沾边 ……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块GT9500、一块GT9600,都是客户换下来的坏块鼓捣亮的,被我用来做修机亮机卡用

网友:
只能当作亮机卡了

网友:
看着新,但又感觉用不上。

网友:
有三种输出接口的。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感觉现在用不上了手机代替了电脑

网友:
当年电脑城js最喜欢用这种

网友:
只是一个亮机卡。。。

网友:
这是戴尔的,英伟达公版卡

网友:
还带HDMI不错了

网友A:
现在被一个核显都能秒杀

网友:
VGA,DVI,HDMI接口都齐全了,可惜就是性能一般了。

网友B:
GT610  2G疯牛病版。奸商最爱。低能亮机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GT610  2G疯牛病版。奸商最爱。低能亮机卡

以前的显卡没限制显存大小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被一个核显都能秒杀

现在的核显能秒 gt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