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开卡失败 求助各位大神(RuningStart RGFS25B240GM1)

楼主(2023-07-08):
主控是SF-2281VB1-SDC 8贴颗粒29F256G08CJAAB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那个颗粒麻烦告知 或者电路问题

补充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Sat, 07/08/2023 @ 17:24:26
                  End Time: Sat, 07/08/2023 @ 17:25:00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0:0:0:0
                  argv[3]: /home/admib/Desktop/sf2281/mpt2/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argv[4]: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
                  argv[7]: 123
                  argv[8]: log=/home/admib/Desktop/sf2281/LOG/SF.log

                  Log 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Sat_07.08.2023_17.24.26.log
                  Hostname: admib-PC
           Host IP Address: 127.0.1.1
               Port Number: 0
                DeviceName: /dev/sg0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4.15.0-30deepin-generic #31 SMP Fri Nov 30 04:29:02 UTC 2018 x86_64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at 07/08/2023 17:24:26]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0:0:0:0
                      argv[3]: /home/admib/Desktop/sf2281/mpt2/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argv[4]: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
                      argv[7]: 123
                      argv[8]: log=/home/admib/Desktop/sf2281/LOG/SF.log
                     ~~~~~~~~~~~~~~~~~~~~~~~~~~~~~~~~~~~~~~~~~~~~~~~~~~~~~~~~~~~~~

[Sat 07/08/2023 17:24:26]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0:0:0:0'
[Sat 07/08/2023 17:24:31]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0:0:0:0'
[Sat 07/08/2023 17:24:37]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at 07/08/2023 17:24:37]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at 07/08/2023 17:24:42]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0: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0'
[Sat 07/08/2023 17:24:42]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0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admib/Desktop/sf2281/mpt2/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
  ~~~~~~~~~~~~~~~~~~~~~~~~~~~~~~~~~~~~~~~~~~~~~~~~~~~~~~~~~~~~~~~~~~~~~~~~~~~~~~~~~~~~~~~~~~~~~~~~~~~~~~~~~~~~~~~~~~

[Sat 07/08/2023 17:24:4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08/2023 17:24:42]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admib/Desktop/sf2281/mpt2/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Sat 07/08/2023 17:24:42]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admib/Desktop/sf2281/mpt2/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Sat 07/08/2023 17:24:42] - file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at 07/08/2023 17:24:50]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at 07/08/2023 17:24:50]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Sat 07/08/2023 17:24:50]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Sat 07/08/2023 17:24:50]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848)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Sat 07/08/2023 17:24:50]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at 07/08/2023 17:24:50]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848
[Sat 07/08/2023 17:24:50]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848
[Sat 07/08/2023 17:24:50]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848_fw_cl_mlc_Micron_64Gb_MT29F256G08CJAABWP_2Q_2C_2D_PP_R00780_s512.vic
[Sat 07/08/2023 17:24:50]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848
[Sat 07/08/2023 17:24:50]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848
[Sat 07/08/2023 17:24:50]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848_mf_mlc_Micron_64Gb_MT29F256G08CJAABWP_2Q_2C_2D_PP_R00780_s512.vic
[Sat 07/08/2023 17:24:50]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at 07/08/2023 17:24:51]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at 07/08/2023 17:24:51]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7/08/2023 17:24:5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7/08/2023 17:24:56]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582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at 07/08/2023 17:24:56]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at 07/08/2023 17:24:58]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at 07/08/2023 17:24:59]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at 07/08/2023 17:25:00]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2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1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1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31
-----------------------------------------------------------------------------

~~~~~~~~~~~~~~~~~~~~~~~~~~~~~~~~~~~~~~~~~~~~~~~~~~~~~~~~~~~~~~~~~~~~~~~~~~~~~~~~~

[Sat 07/08/2023 17:25:00]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at 07/08/2023 17:25:00]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Sat, 07/08/2023 @ 17:24:26 </Start_Time>
        <End_Time> Sat, 07/08/2023 @ 17:25:00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07:SF_GENESIS_FLASH_TEST_ONLY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0:0:0:0
                  argv[3]: /home/admib/Desktop/sf2281/mpt2/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0.mfp
                  argv[4]: /home/admib/Desktop/sf2281/22848.0.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
                  argv[7]: 123
                  argv[8]: log=/home/admib/Desktop/sf2281/LOG/SF.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SF_Genesis_Main_Log__Sat_07.08.2023_17.24.26.log </Log_File>
        <Hostname> admib-PC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1.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0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0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4.15.0-30deepin-generic #31 SMP Fri Nov 30 04:29:02 UTC 2018 x86_64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Sat 07/08/2023 17:25:00]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0 ****** FAIL ******

1

1

2

2

3

3

4

4

楼主:
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拆下来做U盘不是更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做U盘不是更香

不太想做u盘 想拯救一下

网友:
不太好搞 得一点一点试

网友:
大概是一个颗粒挂了

网友B:
貌似是第四个颗粒挂了,查查映射表吧,单买CJABB可能比整个盘贵

网友:
SF开卡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第四个颗粒挂了,查查映射表吧,单买CJABB可能比整个盘贵

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屏蔽它

网友C:
不是自己焊的那大概率挂了一颗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自己焊的那大概率挂了一颗f

能否屏蔽一个颗粒 或者拆除一个

网友:
可以按2.4.6.8分别来开,确定有问题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