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艾利和H140播放器不开机检修(发现电路板故障点)

楼主(2023-07-0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019-1-1.html

艾利和H140播放器不开机检修(未修复)这个是之前维修的
今天又认真检查了,发现主板上掉了元器件,目前在找配件,另外还掉点了,5个点还差1个点找不到(另外这个标SS的5级管可以用什么代替)
大家看看

主板掉的位置

这个位置

网络找的位置

目前测量位置连接,还差右上角1个位置不知道那连接

网友A:
是谁?那么无聊拆掉它们?

网友:
估计很难修复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那脚就是空脚位

网友B:
既然是没有拆开就存在缺元件的问题,应该是原厂认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没有拆开就存在缺元件的问题,应该是原厂认可的

不是,是拔掉的,因为点都没有了,就前面2个还连一点,另外网络找了拆机图,也是有元器件的

网友:
这个只能找个相同型号的拆开看看,还有这个播放器肯定是多层板,那个掉焊盘的要看看和那层关联着,多层焊盘掉了要是和内部层连这修起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谁?那么无聊拆掉它们?

应该是更换什么拆到了

网友:
估计是拆机的时候翘到了吧

网友:
不好修啊,能拆个这零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