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磁性锁闭阀咋开(在线等)

楼主(2023-07-08):
同事家误关,小地方,燃气人员休息,有啥好办法?小坑里是不是有磁铁柱?怀疑怕是N,S极不一样。

网友A:
动手扭动它啊

网友B:
强磁啊,还能是啥,不行就换一极,试过再说

网友:
这种开关和热力的差不多,俺这里燃气的不是这一种

网友:
在淘宝上搜索一下自然就知道了,只需要看清楚那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网友:
这玩意纯粹就是给用户添堵的,也不能防泄漏,也不能临时通断,要它何用

网友:
多多和宝都有这个钥匙买

网友:
这个关了就不能打开吗?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磁啊,还能是啥,不行就换一极,试过再说

找2个强磁,明天试试,没弄过这东西,合计问下谁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扭动它啊

得专用扳手开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关键字:天然气燃气阀门开关钥匙磁性开锁闭阀表前阀燃气表通用专用手柄

网友:
这个要专用强磁的,不然会卡住转不动的。和锁芯有类似的。

网友:
关了, 有可能打不开了。。。

网友:
去燃气服务部借专用扳手,我以前也是不小心关了

网友:
我不小心拧过一次,打电话给燃气公司报价38元开一次。
我直接用螺丝刀打开外面这个黄色盖子,然后里面有个钢珠,取出钢珠,再把里面的一层旋钮拧正,装上钢珠和盖子,节省38元。
开盖有风险,万一气压大顶掉里面的旋钮就完蛋了。还是找专业有经验的人搞。99%的事故是发生在认知以外的。

网友:
可以先用手机指南针试试ns吗

网友:
估计那两个孔里藏在磁性销子,用强磁吸出来就能拧动了

网友:
还要钥匙开吗

网友:
钕铁硼磁钢加铁螺丝导磁,对在凹槽,另1人扭动尝试,直到磁极正确。

网友:
没有见过,又长见识了!